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31):
最近看光耦的资料,指标中有“电流传输比”,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光耦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在设计中应该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A:
输出光电管的电流与输入LED的电流之比

网友B:
相当于电流增益, 即发光管电流变化引起光耦(电流型,即光敏二极管或三极管)输出电流的变化

有些光耦CTR有限定范围,有些没有明确的范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最主要的是  副边得有供出电流的能力

楼主:
在实际设计当中,我的输入信号就是一个高低电平的开关信号,电流传输比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了,输出端的上拉电阻的选择和这个指标有关系吗?

网友D:
开关信号,也需要考虑是否能达到你期望的高低电平。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必须考虑,你的光耦导通态必须能供出这么大电流,还要留出足够的余量。

网友E:
光耦输出端的上拉电阻与光耦的开关速度有密切关系,所以不能只考滤输出电流.

楼主:
ls,能否说的详细一些“上拉电阻与光耦的开关速度有密切关系”,有没有关于光耦方面的书?

网友F:
看手册吧   有电流与传输速度的曲线的

网友G(2012-07-02):
回答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