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请教

楼主(2009-08-31):
初学ARM7,关于LPC2131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1.ARM7异常响应,切换到相应的异常模式及跳转到相应的入口地址;请问是内核自动操作还是需要开发者用程序来实现?异常返回是否是同样的情况?
2.LPC2131中断只有两种类型:FIQ及IRQ。对于其他ARM异常怎么实现?比如SWI 怎么用指令实现?

网友A:
ARM7响应异常跳转时硬件自己完成的。自己程序把向量表弄好就OK啦。
ARM7基本上都是FIQ和IRQ中断,CortexM3就是NVIC(相当于只有IRQ)。SWI应该是置位中断位吧,没怎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