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芯片AD5547的使用求助!

楼主(2009-08-31):
最近我用FPGA控制AD5547设计一个DAC的电路,电路图是手册上给出的典型电路做的,但是死活没有任何输出,小弟实在不知是哪里除了问题,VHDL代码如下,希望谁能够帮帮忙。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AC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a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rs : inout std_logic;
wr : inout std_logic;
ldac: inout std_logic;
msb : out std_logic;
data: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DAC;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DAC is
signal dac_clk : std_logic:='0';
type StateType is (write_prepare,write,transfer,reset,end_reset);
signal present_state, next_state : StateType;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others=>'0');
signal temp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000";
begin
--initializing ad5547
a  <= "00"; --a="00"代表只选择A通道,"01"选择AB通道,"11"只选择B通道,"10"都不选择
msb  <= '0';
--rs  <= '1';
--wr  <= '1';
--ldac  <= '0';

--分频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ounter="000000000001" then
    counter <= (others=>'0');
    dac_clk <= not dac_clk;
   else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产生控制信号
process(dac_clk)
--variable temp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000";
begin
  if rising_edge(dac_clk) then
   if temp="000" then
    temp <= temp+1;
    wr  <= '0';
   elsif temp="001" then
    temp <= temp+1;
    wr  <= '1';
   elsif temp="010" then
    temp <= temp+1;
    ldac <= '1';
   elsif temp="011" then
    temp <= temp+1;
    ldac <= '0';
    rs  <= '0';
   elsif temp="100" then
    temp <= "000";
    rs  <= '1';
   else
    temp <= temp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 <= "1000111111111111";

end behavior;

网友A:
...,LZ,你太有才了

网友B(2012-05-23):
回复 楼主:
这位大哥,你这个DA转换使用调试成功没?我最近也调试 调试不出来啊!求助!!!
我QQ29731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