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262程控滤波器的程序......?

楼主(2009-08-31):
(无正文)

楼主:
高手呢,大侠呢???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P_262 P1   //口线连线(从高到低):A3,A2,A1,A0,D1,D0,Wr,_
  sbit P_wr = P_262^1;
  sbit Fclk_S2=P2^2; //CPLD选择Fclk控制线
  sbit Fclk_S1=P2^1;
  sbit Fclk_S0=P2^0;

sbit PFS0=P2^3;//工作模式工作模式选择0
sbit PFS1=P2^4;//工作模式工作模式选择1

long FLCK = 1000000 ; //MAX262工作频率
uchar Mod=2;//工作模式0,1,2,3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delay_262()  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
{unsigned char j;
while(d!=0)
  {
   d--;
   j=70;
   do {j--;} while(j!=0);
  }

}

//***************************************************************
//写两比特的数据
void write(uchar add,uchar dat2bit)
{
     P_262=(P_262&0x0f)|(add<<4);
     P_262=(P_262&0xf3)|((dat2bit<<2)&0x0c);
     P_wr=0;
     delay_262();
     P_wr=1;
     delay_262();
    }
//**************************************************************

//设置A通道工作模式
void Set_AM(uchar mod)
{
     write(0,mod);
    }
//设置A通道F值
void Set_AF(uchar datF)
{
     write(1,datF);
     datF=datF>>2;
     write(2,datF);
     datF=datF>>2;
     write(3,datF);
    }
//设置A通道Q值
void Set_AQ(uchar datQ)
{
     write(4,datQ);
     datQ=datQ>>2;
     write(5,datQ);
     datQ=datQ>>2;
     write(6,datQ);
     datQ=(datQ>>2)&1;
     write(7,datQ);
    }
//设置B通道工作模式
void Set_BM(uchar mod)
{
     write(8,mod);
    }
//设置A通道F值
void Set_BF(uchar datF)
{
     write(9,datF);
     datF=datF>>2;
     write(10,datF);
     datF=datF>>2;
     write(11,datF);
    }
//设置A通道Q值
void Set_BQ(uchar datQ)
{
     write(12,datQ);
     datQ=datQ>>2;
     write(13,datQ);
     datQ=datQ>>2;
     write(14,datQ);
     datQ=(datQ>>2)&1;
     write(15,datQ);
    }

//***************************************************************
//基本计算
//***************************************************************
//根据截止频率fc计算中心频率f0
//
/*
uchar CopF0(float q, float fc)
{
        q  =  pow(q, 2);
        q  =  (float)q*2;
        q  = (float)(q-1)/q;//1-(1/q)
        fc = (float)fc * sqrt(sqrt(1+pow(q,2))-q);
    }

float CopF0_tx(float q, float fc)
{
        q  =  pow(q, 2);
        q  =  (float)q*2;
        q  = (float)(q-1)/q;//1-(1/q)
        fc = fc * sqrt(sqrt(1+pow(q,2))+q);
    }
*/
//根据中心频率求设定值FN
float CopFn(uchar mod, float f0)
{
    if (1==mod)
          {
        return ((float)((FLCK*2.8284271247/f0)/PI)-26);
          }
    else
         {
         return ((float)((FLCK*2/f0)/PI)-26);
          }
    }

//根据Q求设定值QN
uchar CopQn(uchar mod, float q)
{
    if (1==mod)
      {
            return (128-(float)(90.51/q));
      }
    else
          {

                 return (128-(float)(64/q));
          }

    }

//***************************************
//功能接口函数

//设定频率
Set_F0(uchar mod,float f0 )
{
  if(f0>28612)
    {
     Fclk_S2=0;Fclk_S1=0;Fclk_S0=0;//Fclk 4M
     FLCK=4000000;
     }
  else if(f0>14306)
     {
      Fclk_S2=0;Fclk_S1=0;Fclk_S0=1;//Fclk 2M
      FLCK=2000000;
     }
  else if(f0>7153)
    {
     Fclk_S2=0;Fclk_S1=1;Fclk_S0=0; //Fclk 1M
     FLCK=1000000;
     }
  else if(f0>3683)
    {
     Fclk_S2=0;Fclk_S1=1;Fclk_S0=1;//Fclk 512K
     FLCK=512000;
     }
  else if(f0>1831)
     {
      Fclk_S2=1;Fclk_S1=0;Fclk_S0=0;//Fclk 256
      FLCK=256000;
      }
  else
     {
      Fclk_S2=1;Fclk_S1=0;Fclk_S0=1;//Fclk 128
      FLCK=128000;
      }

Set_AF(CopFn(mod,f0));
Set_BF(CopFn(mod,f0));
}

//设置滤波器模式 , 0为底通、1为高通、2为带通
Set_PFmod(uchar mod)
{
if(mod<3)
   {
     switch(mod)
      { case 0:
              PFS1=0;FS0=0;
              Mod=0;
              break;
         case 1:
              PFS1=0;FS0=1;
              Mod=2;
              break;
         case 2:
              PFS1=1;FS0=0;
              Mod=0;
              break;
       }
     Set_AM(Mod); Set_BM(Mod);
   }

}

//uint Tx;

float Tx;
void main(void)
{

   /*
   Tx=CopFn(Mod,120048);
   Tx=CopQn(Mod,1);
   Tx=CopF0(0.7,60000);
   Tx=CopF0_tx(0.7,Tx); */

   delay(10000);delay(10000);delay(10000);

   Set_AM(Mod);
   Set_AQ(CopQn(Mod,1));
   Set_BM(Mod);
   Set_BQ(CopQn(Mod,1));

  //Set_AF(CopFn(Mod,5000));
  //Set_BF(CopFn(Mod,5000));
   Set_PFmod(2);
  Set_F0(Mod,8000);

  for(;;);
}

楼主:
谢了先,可是看不懂哦!
如果用MAX262做一个滤波器,也需要这样写吗?

网友A:
这里参数有N,clk , Q , F0 中心频率这几个参数,写入方法参见数据手册和子函数,
先把N开最大,这里的N是开关电容的采样频率参数,要想获得大范围可调,取最大值,剩下Q是
内部电路的Q值得意思,Q越大,频率曲线波动越大,根据不同滤波器类型取合适值,还有就是中心频率F0,
实际上按数据手册公式是有偏差,这是早期的开关电容滤波芯片,其实不太好,细调CLK修正

楼主:
那怎样用外围电路来调节需要的参数呢,如高低通时的截至频率,带通的中心频率?而且N值还分为N1(F0~F5中心频率的控制字)和N2(Q0~Q7 Q值的控制字)这样算来要输入的控制字就有十五位(D1D0F0F1F2F3F4F5Q0Q1Q2Q3Q4Q5Q6),而给出的端口就只有D1D0A0A1A2A3六个口,真的一个控制字要输入8次才算完整?

网友B:
我有55DSP上的程序。。。

网友C(2010-08-05):
明白,不过程序里面有个小错误,我已经改了

网友(2011-07-27):
我想这个是都过设置A0-A4的值来确定D0和D1输出的是什么。
设置出来的f0-f5 这就是所需要的N值。
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与否?

网友D:
请问为什么max262一接上电源就会发烫?

网友E(2019-07-07):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你这个缺少pow函数呀,程序不完整

网友E(点评):
不好意思,pow是求平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缺少pow函数呀,程序不完整

    注意下帖子日期

网友F:
有没有国产的开关电容滤波器?不可软件编程的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国产的开关电容滤波器?不可软件编程的也行

  没有的,这种IC已经落伍了,没必要使用,用运放搭更便宜,软件STM32可以用库里面的FIR滤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这种IC已经落伍了,没必要使用,用运放搭更便宜,软件STM32可以用库里面的FIR滤波 ...

当模拟通道数量较多时,软件计算能力不够啊,除非前端还要增加一个FPGA专门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当模拟通道数量较多时,软件计算能力不够啊,除非前端还要增加一个FPGA专门处理 ...

    这种IC也是30-40一片好吧。。。。M3便宜的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