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开机不稳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31):
大家好,最近做了一个基于ST7109的高清机顶盒平台.
遇到开机不稳定的问题.
现象是:每天机器第一次开机系统无**常启动.需要复位一下,或者开关电源一次方可.
或者关机时间超过半小时,好象待机器电放完.系统第一次开机还是无**常启动.
现象为每次必现,每台必现.应该是个通病了.
我查的问题:
1.复位电路,系统采用芯片复位而且波形非常正常.
2.DDR电源,由于系统有DDR RAM,供电2.65V,频率超过400M,需要2.6+-0.1.
3.CPU电源,由于片核为1.15V,由3.3V,DCDC转,所以在上电过程上肯定慢于CPU3.3V
   这个是否有好办法帮忙指导一下.

朋友是否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先查主电源的上升斜率是否太低,再查上电次序是否符合系统工艺要求。机内具有多个二次电源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不同逻辑电压区域间高压侧与低压侧的连接,如果此处设计不当,会导致电流通过IO端口的钳位二极管倒灌入电源系统,导致复位时序出现问题,不少上电次序问题其实都是“潜供电”引起的。

楼主:
谢谢,2楼,
1.关于主电源的上升斜率是否太低的问题.
   我使用固伟的可调GP3032电源也测试过,也是一样的结果.冷机第一次就是启动不了.
   因此我认为是电路板上的供电或者复位有问题.
2.不同逻辑电压区域间高压侧与低压侧的连接,如果此处设计不当,会导致电流通过IO端口的钳位二极管倒灌入电源系统,导致复位时序出现问题,不少上电次序问题其实都是“潜供电”引起的
这个问题好象比较难定位和解决.有恰当的办法吗???

网友B:
看一下你的复位信号及,内核和IO供电的上电时序,一般而言,复位IC是监控IO的供电,如果内核供电达到额定值的90%所需要时间,在3.3V之后,那么肯定是不正常。现在许多电路,内核供电的DC-DC,而IO供电一般是LDO,LDO的输出建立时间肯定远远超前于DC-DC

网友B:
也就是说,有可能你的内核供电还没有正常,复位IC就给出高电平了

楼主: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感谢5楼.谢谢.我试验一下.

楼主:
OK.非常感谢5楼,终于搞定了,确实复位的问题,我在复位电源3V3上加了100uF电解电容,所有的机器都OK了.佩服佩服.非常非常感谢.自己搞了一个星期了多,高人就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