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楼主(2009-08-31):
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发生装置,即静止同步补偿器,又名静止无功发生器。由于其开关器件为IGBT,所以其动态补偿效果是早期的同步调相机、电容器和无功补偿装置不能比拟的,无功补偿装置以其较低谐波,较高的效率,较快速的动态响应,成为现代柔**流输电系统中的重要设备。该装置主要用来补偿电网中频繁波动的无功功率,抑制电网闪变和谐波,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改善高压配电网的供电质量和使用效率,进而降低网络损耗,有利于延长输电线路的使用寿命。
请问为什么补偿无功功率以及补偿无功功率和提高功率因数为什么可以同时完成?

网友A:
1,负载视在功率包括:消耗(最终以热量形式)功率(即有功功率)和非消耗功率(即无功功率)

2,功率因素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3,故补偿无功的同时,功率因数同时得到补偿.

一般以无功功率作为补偿目标, 因为功率因素是比值量,不是绝对量.如按功率因素补偿,则会发生过补偿和欠补偿.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补偿无功功率和提高功率因数,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想不同时完成都办不到。

网友C:
楼主去了解一下功率因数对交流电源输出效率的影响, 及电力传输效率的影响,也就明白了.另外注意,谐波对电网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功率因数,一个是安全问题,另一个只是利用问题

网友B:
“现代柔**流输电系统”
唉!

网友D:
唉,到处是**

楼主:
是现代柔**流输电系统:$

楼主:
无功功率增大,视在功率增大,有功功率不变,那么有功功率比视在功率即功率因数应该减少才对啊?

网友B:
回楼上:没错啊!

无功功率增大,视在功率增大,有功功率不变,那么有功功率比视在功率即功率因数应该减少才对啊?

楼主:
哦,看来功率因数减少是补偿

网友B:
又错了。补偿是要加大功率因数。

网友E:
楼主理解错了,补偿无功功率就是相对减少视在功率。

网友B:
楼主可能是受“无功发生器”这个名称的误导。
这种设备,确实是产生无功功率,但其目的是减小线路上的无功功率,而非加大线路上的无功功率。

楼主:
是不是提高功率因数和补偿无功功率不是必然的联系,提高功率因数也可以提高输入电压啊?

网友B:
回楼主15楼问题:
一、在3楼说过了。
二、提高功率因数与电压无关。

楼主:
总觉得功率因数cosΦ增大,无功功率UIsinΦ就该减少,减少怎么叫补偿?

网友D:
LS,减少怎么就不能叫补偿呢?

所谓补偿,就是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你是希望无功功率减少还是增多呢???

楼主:
应该是减少,似乎明白了

网友F(2011-04-04):
功率是有正负的。电动机等负荷产生的无功功率属于感性无功,即为正值;一般的补偿器产生的的都是容性无功,为负值。所谓一般,是因为在输电系统中的无功补偿,补偿器也可能用来产生感性无功功率。
LZ所说的装置的名字有很多:SVG、ASVG、STATCOM或D_STATCOM,基本上是一个东西。
柔**流输电系统——F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