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弱的问个关于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有两**立的电源 A和B,用示波器鳄鱼夹夹住A的地,探头连接B的正,可以读得B的电压值,这是怎么回事呢,A和B不是隔离的吗
对了,我把两台电源的负端和GND连接起来了,是不是这时候都以大地为参考点了

网友A:
“我把两台电源的负端和GND连接起来了”
鳄鱼夹夹住A的地,同时也就夹住了B的地。没看出来?

网友B:
电源A和B这时并非隔离,二者的地通过你的地线连接回路已经导通了。

网友C:
还有两台电源的市电,是不是在一块的?

网友D:
我的示波器两个通道的B是通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