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 代码 无 加 颜色 区分??(能不能加上这个功能 啊)

楼主(2009-08-31):
贴  代码 无 加 颜色 区分??(能不能加上这个功能 啊)

网友A:
建议已经收到,我会尽快提交技术部处理。

网友A:
meta name="MSSmartTagsPreventParsing" content="TRUE" />
<meta http-equiv="MSThemeCompatible" content="Yes" />
<style type="text/css">
body {
        margin: 0px;overflow:scroll;overflow-x:hidden;padding:0;
}
#frameswitch {
        background: url(images/default/frame_switch.gif) no-repeat 0;
        cursor: pointer;
}

网友B:
  1. <?php
  2. echo phpinfo();
  3. ?>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意思,是不是说粘贴过来的源程序,无法改变颜色呢?
刚才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如果是回帖的话,可以选择高级回复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他是希望在论坛里显示的和在编译环境里显示的基本一样
就像4楼的似的

网友D:
标题栏文字颜色是怎么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