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助

楼主(2009-08-31):
本人目前需要做一块数字仪表,需要一个带AD的单片机。
具体要求如下:
      1. 带一路AD,要求能做到在满量程内最大误差低于0.5%
      2.12个IO口。
      3.价格便宜
      4.使用温度范围:-25----70度
本人目前知道的有
      NEC的9222,AD10位的,价格很便宜 。但别人用其做的产品精度很差。.
      不知道是不是其AD精度根本没有10位。
      NXP的907 体格高一点。AD是8位的。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指点一二。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PDK82c13  可以 1块*币

网友B:
好象有一个16PIN封装的NEC的78F9202就可以。

NEC的AD,绝对精度确实是稍微差点,你对于你给出的要求,0.5%换算到10BIT的AD的话,差不多可以有6LSB的误差了,呵呵,NEC的78F9222基本上还是可以将就满足这个精度要求的,当然了,前提是你的信号调理和软件等没问题。

呵呵,MCHP的AD做的很好,呵呵,你可以到下面的选型网页选择你想要的:
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我看PIC16F616就不错。

楼主:
呵呵 PDK82c13 1块 这么便宜 好不好使啊

网友C:
用中微的CMS66P02,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12路I/O+1个I,4路AD,两个比较器  13924591167,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