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XX有没有读写入速度可以媲美spi flash的

楼主(2009-08-31):
看了24c512的手册,一个page才128个byte,512/8bit=64k byte总共个500个page,想写满64k得写500个page,手册中貌似写一个page都要花10mS,估计得用5-10S才能写满....

而spi flash(一个page 256个byte),搽除、写64k 搞出来测得 <3s,这个速度满足我的需求。

请问有没有满足以下条件的存储器
1、与24c02引脚、接口兼容,
2、读写速度可以媲美spi flash

网友A:
铁电可以,硬件可以直接和它兼容,软件去掉延迟。

网友B:
你还不了解I2C

楼主:
搞错了,64k byte 的内容 用24C64(64/8 个byte)装不下,得需要24c512才能装得下....

楼主:
叶工,能否给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A:
到ZLG网站自己看去把。
http://www.zlgmcu.com/RAMTRON/FRAM.asp

很多公司卖的,例如深圳华胄,杭州利尔达,广州周立功

网友C:
虽然现在的芯片速度提升了,但是IIC 读写速度还是没法和SPI比的。
标准IIC的速度(24Cxx)是1 MHz (5V), 400 kHz (2.7V) and 100 kHz (1.8V) Compatibility
而SPI的速度是10 MHz (1k~256k), 20 MHz (512k~1M),
至于写入时间,都是5mS,512k的每次块写也都是128字节,这个没什么区别;但SPI的512k以上的有扇区擦除和芯片擦除供了,对于不需写完全部数据的会快很多。

至于铁电,FM24V05 和FM24V10 是I2C 接口的;FM25V05 (512Kb) 和FM25V10 (1Mb)是 串口SPI的;
FM24V05 和FM24V10 支持3.4 MHz的I2C总线速度,可以无延迟 (NoDelay) 写入,也就不需要每写入128字节就等待5mS了,速度当然就快多了。

另:4楼的提醒是对的,存储器大多都是按照来标记型号的,要8位才是一个字节哦~
搞错了,64k byte 的内容 用24C64(64/8 个byte)装不下,得需要24c512才能装得下....
引用 楼主:

网友D:
大家被楼主套进去了!E2的写入时间远长于I2C的通讯时间。楼主,你要快,我看你上铁电或者NAND FLASH好了,SPI FLASH写起来是快,擦起来就够你受的了。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楼上说的没有错,如果mcu 速度够快的话,把64K byte的内容写到24CXX、spi flash,通讯时间与存储器本身写入时间相比小得多,这样看来用铁电是最快的.....
NAND FLASH 不太清楚情况有空我也去多了解,不过它的EMI接口太费io了。

我接一个外部存储器只是 为了把bin文件放到存储器中,方便调试而已,该现成的产品有一个24c02,存储器用24CXX可以不用飞线;而用spi flash得再飞5根线,麻烦...

我的应用只需要读写64K byte的数据,目前用做好的spi flash 搽除64Kbyte用时半秒左右(只搽除一个block),写需要2S左右,至少还能在我的接受范围内。

网友C:
5-10S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

网友E:
还是用铁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