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9-08-31):
能够替代P89LV51RD2,要求128K的空间,DIP-40封装,3.3V供电,1K内部SRAM
谢谢了!

楼主:
挂了一天,居然没人理我,再顶一下~

网友A:
128K的空间,DIP-40封装  二者不可兼得

楼主:
哦,那有没有比64K大点的,比如96K?

楼主:
又过去一天了,再顶一下!斑竹大侠不要删~谢谢!

网友B:
最好做个标题党:在标题中写清楚具体要求

此处一款大概满足LZ要求
http://www.nuvoton.com.tw/NR/rdo ... 77E532_W77E532A.pdf

网友C:
存储器是最费晶圆的,所以做了这么大的存储器,芯片就会贵,贵了又没有外设就会卖不掉,卖不掉就加外设,加了外设脚脚就多了。

建议你看下做扩展51的几家,或者看低端ARM里有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D:
pic 18、24 系列 多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