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板子上得RAM.FLASH好坏

楼主(2009-08-31):
现有一个ARM开发板,上面是S3C44B0,SST39VF3201,HY57V561620,想做一个自检程序,就像电脑上的一样,当ram,rom芯片出错时自动提示,请问如何检测板子上得RAM.FLASH好坏,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先写,再读,看正确与否

网友B:
44BOX本身好象是不带Flash的吧,如果程序Flash有故障,那MCU从哪取指都无法确定了.PC机有BIOS芯片固化了检测程序.

网友C:
写写再读读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D(2011-03-20):
一般做法只是读ID号,读到ID的,而且ID正确,就是对的。

网友D:
SDRAM一般就是自检程序了,整个读一遍。
那样会影响启动的。

网友E(2014-06-16):
引用 网友F:
《增值包》平台里有RAM和ROM检测文档,www.armecos.com

                                         ROM和R ...

你好,我想问下想对芯片上的整个RAM(只拿出一小部分进行存储数据等),能提供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