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用过MC14904驱动点阵 帮帮小弟

楼主(2009-08-31):
各位大哥,小弟刚毕业 工作不久 老板交给个驱动点阵的任务
点阵是在外面买的 但是没有驱动板 上面的驱动芯片是mc14094
哪位用过。。给俺讲讲咋用呗。。。时序图没看明白:'( 我实在太菜了 大家帮帮我吧
要不帮我看看时序图 给我讲讲也行:P

网友A:
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是知也~~

楼主:
google也不知啊~~是不是先送数据 再搞时钟,然后一个str下跳 发送数据  ??。。。
那Q8怎么回事 时序图里怎么只到Q7

网友A:
我用过164和这个貌似差不多,我把驱动164时序的源码给你,供你参考
/**********************************************************
写164数据子函数
**********************************************************/
void wr_bits(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num&0x80) //从数据的高位开始送
                        data_164 =1;
                else
                        data_164 =0;
                num<<=1; //向左移动一位
                clk_164 =0; //下降沿将数据写入164
                _nop_();
                clk_164 =1;
                }
}
//clk_164是一个IO口,你可以任意指定,这是是时钟引脚
//data_164是一个IO口,你可以任意指定,这是是数据引脚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