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次性烧录ROM的优缺点

楼主(2009-08-31):
(无正文)

网友A:
便宜,大规模生产时工艺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PROM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也叫One-Time Programmable (OTP)ROM“一次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可以用程序操作的只读内存。最主要特征是只允许数据写入一次,如果数据输入错误只能报废。PROM的特性和ROM相同,但是其成本比ROM高,而且写入资料的速度比ROM的量产速度要慢,一般只适用于少量需求的场合或是ROM量产前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