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31):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数据暂存在串口寄存器中,只要在下一字节压入串口寄存器之前读走寄存器的内容就行了,查询时类似。

楼主:
如果有高级的定时中断经常来,是否会影响到串口通信?
即,内容还没有取走时,又来了新数据,这样不就影响通信了吗?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B:
没有取走,又来了新数据, 那就前面的数据就丢了.

可以使用高性能的处理器, 如ARM, 串口带有16/64字节硬件FIFO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