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T6963C控制的240*128液晶

楼主(2009-08-31):
void XYSetGRH(uint 0,uint 0)
{
uint xy;

xy=y*40+x+TEXTSTART;                         //此处设置相当谨慎  重要
OutPort2(0x24,xy&0xFF,xy/256);
}

void disp(uchar a)
{
OutPort1(0xc0,a);
}
当把TEXTSTART设置成0x0800时候 字符还是在第0行0列显示呢

网友A:
T6963控制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不必自己写~

网友B:
在一些仿真论坛里面,这个显示屏的代码很多,不用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