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映像文件的烧写

楼主(2009-08-31):
如何把bootloader, kernel,fs(yaffs) 3个映像文件合在一起,通过烧录器一起烧写.

网友A:
没试过,一般是要用bootloader烧写~

网友B:
看来[未来不是梦]有烧写器

你要弄清楚BootLoader/Kernel/RootFile几个映像的起始绝对地址,然后利用某通用编程器软件根据地址分别做合适的偏移,接着把它们拼成一个文件,最后烧写芯片。

楼主:
问题多多,没法处理oob的问题;
让生产线的人用nandwrite ftp之类的命令怕出错
想用烧录器搞,没法搞;

网友A:
给个文档,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少完后启动测试下~如果符合就通过,不符合就重新烧写

网友C:
只要是二进制的,很好处理的。
写个小软件:
1-创建并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
2-移动文件指针到bootloader起始地址,写入bootloader;移动文件指针,写下一个文件……
3-保存,得到一个三合一版bin文件

网友D:
啥是烧写?

网友E:
只要是二进制的,很好处理的。
写个小软件:
1-创建并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
2-移动文件指针到bootloader起始地址,写入bootloader;移动文件指针,写下一个文件……
3-保存,得到一个三合一版bin文件 ...
引用 网友C:

恩。。我们也是这么操作的
不过若flash比较大的话,且分区的时候又考虑不周全
这么烧写也是很折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