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输入端限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无正文)

网友A:
规范使用时无需加什么限流电阻,非标情况下有时才可能需要,如不同逻辑电压器件直接互联时,前级高压逻辑的输出为强上拉型,后级输入为低压逻辑,直接相连会导致电流通过输入端口的钳位二极管流入低压侧电源,这时才需加限流电阻,但此为非规范用法,应尽量避免。总之,关键是要理解掌握器件的结构、参数等,如此才能保证电路设计的质量。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网友B:
结构金属件有非标说法, 原来电子设计也有非标.

网友C(2011-03-29):
集成电路的种类相当多,集成电路按制作工艺来分可分为三大类,即半导体集成电路、膜集成电路及混合集成电路。半导体集成电路有双极型和场效应两大系列。双极型集成电路主要以TTL 型为代表, TTL 型集成电路是利用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叫做双极型电路。场效应集成电路是只用一种载流子导电的电路.这就是MOS电路。其中用电子导电的称为NMOS电路:用空穴导电的称为PMOS 电路;如果是用NMOS 和PMOS 复合起来组成的电路,则称为CMOS 电路。CMOS 集成电路是使用得最多的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的品种型号繁多,至今国际上对集成电路型号的命名尚无统一标准,各生产厂都按自己所规定的方法对集成电路进行命名。一般情况下,国外许多
IC厂商将自己公司名称的缩写字母或者公司的产品代号放在型号的开头,然后是器件编号、封装形式和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D:
数字电路芯片一般电流比较低~~电阻一般千欧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