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频率分辨率的知识在哪里有讲啊?

楼主(2009-08-31):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分辨率由FFT长度决定,长度 N 越长,频谱就能反映更低频率的信号,最低频率为1/(NT),也就是频率分辨率

楼主:
2# mybao 信号中包含f1和f2两个频率,抽样频率为fs,那能分辨出f1、f2这两个频率的要求采样点数N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B:
你可以查阅A.V.奥本海姆的《离散信号处理》(具体名字记不得了,大致就是这样)
能分辨出F1,F2的条件是FS要大于F1,F2中最大值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