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LPC922+MINIPRO遇到难题!!!

楼主(2009-08-31):
ni, LPC, ip, AI, LED
file:///C:/DOCUME~1/YANJIU~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wmf
;~~~我的程序写进去了(显示成功)可是电路并没有反应,又不能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好自己编了一个小程序(如下所示控制LED闪烁)做测试,仍然不行,我怀疑是哪里
;设置不对或者芯片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不知外部其他电路对此有没有影响?

LEDCON    BIT   P1.6             ;定义LED控制端口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P1M1,#00000000B ;设置P1.6为推挽输出方式(开漏方式也试过了也不行)
         MOV   P1M2,#01000000B
         CLR   LEDCON
MAIN_L1:   MOV    R7,#5
MAIN_L2:   MOV    R6,#0
MAIN_L3:   MOV    R5,#0
    DJNZ  R5,$
    DJNZ  R6,MAIN_L3
    DJNZ  R7,MAIN_L2
    CPL   LEDCON      ;取反LED控制,使LED点亮/熄灭
    SJMP  MAIN_L1
    END
file:///C:/DOCUME~1/YANJIU~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wmf

网友A:
要注意LPC900系列端口上电为输入,可以将模式字寄存器全部置成0,变成与8031兼容的弱上拉特性,就能输出了.
还要注意配置字中Bown Out选项及RST选项,尤其重要的是晶体振荡选项,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可先选个内部RC振荡器试试.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LPC900与PC机串口通信调试出现了问题,看了相关的例程也不是特别明白,光初始化的部分就感觉特别麻烦

楼主:
《 LPC900 单片机与串口通信例程  Asm 版  》运行到“SETB  ESR;ESR=Enable Serial Recieve”处提示“符号未定义”!!!不知怎么回事?新手上路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小弟将不甚感激!初次使用LPC922芯片很多地方都是按着51的思路编程的,看来有不少错误呀,包括上次的I/O口的模式定义,波特率的计算等等。
我还有些问题不明白,LPC900产生波特率的3种方法:振荡器、定时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都得用晶振呢?这些又与内部时钟OSCCLK、CCLK、RCLK、RCLK什么关系呢?串口通信时初始化都要注意的哪些东西呢?!!!我要用11.0592MHz的晶振产生9600的波特率可以用内部振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