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很急啊,谢谢大家

楼主(2009-08-31):
我用LM2596做的电源不能用

这个电路图只改了其中的肖特基二极管5824.我用5819,因为买不到5824 了

但是输出电压只有1.2V左右。
请问怎么办

网友A:
怎么会有错,我一直这么用的
后面挂个负载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用5819代替?

网友B:
问题在于你接了多大的负载

楼主:
不是固定输出嘛

网友C:
买错型号了?有1.2V输出的品种

网友D:
型号错,多数用的是LM2576-ADJ,可调型的,4脚为反馈比较端,内部基准为1.23V。

如不改为LM2576-5,请用电阻分压后反馈,上臂30K欧,下臂10K。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等最后结果!!

网友F:
有没有注意输出滤波电容的等效电阻,好像这种芯片的反馈对纹波有要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呵呵,纯属猜测,不过建议再看一下手册中有没有对输出电容的ESR的要求.

网友G:
应该和二极管没关系

网友H:
如果片子是LM2596-5.0,片子上会标明的,没标,估计有问题

网友I:
两种可能,1是型号错 2是输入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F:
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