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在信号弱的时候特别消耗电池?

楼主(2009-08-31):
是不断搜索合适的频带?还是增加计算量从而更耗电?

网友A:
手机信道的发射功率是可调的,手机会根据其接收到的基站信号场强来控制自己的发射功率,信号弱当然就需要增加发射功率,GSM标准的最大峰值发射功率是2W,而高频功放的效率相对较低,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高功率输出时的功耗,而手机在网时,即使没有进行通话或其它移动业务时也必须定时与基站通讯以维持网络登录状态,自然整体耗电量就上去了,至于“增加计算量”等于此无关。

网友B:
手机在蜂窝网的小区跃迁的时候也很费电, 比如走长途的时候,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就需要重新搜索新的基站, 这个过程功耗也很大, 频繁的开关机费电的原因应该也是如此.

网友C:
弱信号情况下,不断搜索,试图与基站建立联系,因此很费电

网友D:
信号弱功率消耗大,所以费电

网友E:
手机具有APC功制,跟据接收场强自动调节发射功率,保证基站天线收到的信号场强在规定范围内

楼主:
明白了,家里的信号极弱,那我在家用手机,岂不是接受的辐射更大了?这样看来,还不如让基站装在小区里呢,我感觉基站辐射的能量,应该比手机在弱信号下发射的能量要小吧?

网友F:
彼此彼此

手机发射的时间少,基站发射的时间多(因为很多人要和它通讯啊)

手机发射的功率相对基站小,但离人体近;基站发射的功率大,但离人体远。

平时待机的话辐射时间无所谓了,但打电话时不要用手机煲电话粥,实在要煲的话就用耳机、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