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我用的freescale的单片机,当一个引脚设置为输出时,它的值不能读取吗,为什么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是零啊????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应该可以读,除非芯片设计时就明确不可读,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Why not reading the datasheet?

楼主:
原来读IO口就是读它寄存器的值,设置为输出的时候,高低电平都不会写到寄存器中去的,所以就读不到了。。。。。无奈啊: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