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晶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9-08-31):
把金属晶振外面的金属层与GND连接,这种接法是不是可以提高抗干扰性,使晶振更稳定?

网友A:
我觉得也可以。。。

网友B:
晶振一般都是用15P的匹配电容来提高抗干扰性的,外壳直接接地,好像在做电路板中,没这样用的

网友C:
嗯,这样用是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D:
对,这样提高晶振的抗干扰能力,从而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E:
是的,可以

网友F:
是可以,不过实际操作起来不好弄,所以一般都没这样做

网友G:
把晶振的外壳接地是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但很少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