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48F06E内部PFD分频器问题?

楼主(2009-08-31):
HT48F06E具有使用内部PFD分频器输出信号驱动蜂鸣器的特性,如何应用?

网友A:
BZ和/BZ分别与PB0和PB1共享引脚,要应用内部PFD分频器输出信号驱动蜂鸣器的功能时,将无源蜂鸣器的两个脚分别与BZ和/BZ相连接,在掩膜选项中选择Output Type PB0-PB1为PFD BZ_BZB,设定定时器产生的PFD频率与蜂鸣器的鸣响频率一致,并且在使用中要将定时器输出致能,此时控制PB0的输出,为1则蜂鸣器响,为0则蜂鸣器不响。

网友B(2009-10-08):
应该也可以换成其他I/O引脚吧,不一定非要PB0,PB1

网友C:
嗯,是的,只要是I/O口,应该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