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地

楼主(2009-08-31):
看到有的电路板上所使用的运放下面的地是不铺的,请问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A:
据说有高速运放, 对寄生电容太敏感, 由其是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 反向输入端的寄生电容会和反馈电阻与增益电阻发生有害的作用;

这么说来, 铺电源也不可以了, 与运放相对应的所有层什么都不铺.

网友B:
有,就是楼上说的,加大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