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的下面两个例子有点看不懂,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31):
第一个例子: char* ss = "0123456789";

  sizeof(ss) 结果 4 ===》ss是指向字符串常量的字符指针
难道指针类型占据4个空间?
第二个例子:
char q[]="abc";

  char p[]="a\n";

  sizeof(q),sizeof(p),strlen(q),strlen(p);

  结果是 4 3 3 2
我不懂sizeof(p)为什么是 3 ?strlen(p)为什么是2?

网友A:
到底是多少,首先需要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各个编译器是有差异的。

网友B:
第一个例子: char* ss = "0123456789";

  sizeof(ss) 结果 4 ===》ss是指向字符串常量的字符指针
难道指针类型占据4个空间?
第二个例子:
char q[]="abc";

  char p[]="a\n";

  sizeof(q),sizeof(p), ...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
ss是指针,sizeof(ss)就是算ss指针的地址有多少字节,一般地址都是四个字节的吧。字节可以用%p输出一下它的地址就能看到了。
第二个问题,,char p[]="a\n"    'a','\n','\0'这不就是三个字符吗?
既然你sizeof q知道,这个也应该知道的啊。

楼主:
谢谢,我把\n当成\0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