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9-08-31):
若想开发一个汽车防追尾的报警装置,要测试与前车的距离,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网友A:
高速下不能用倒车雷达的超声波技术,要采用高频超声波或微波、激光测距技术。

楼主:
正如3楼老大所言,确实是要求在高速、目标物还是在移动,并且距离最远达200米左右。没有用过激光测距传感器,但玩过激光笔,想问一个问题: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不是要发出一束可见的光线?如果到夜间,在路上行驶的车子,就会发出一束光线,向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这样不好吧?

网友A:
激光测距有用绿光、红光和红外的,用红外的就不会对视觉有影响了,公路用激光测距仪多是红外的,输出光强不如激光笔,而且测量时会因目标的反光特性、反射角度等造成误差甚至导致无法测量等问题,所以不妨考虑用微波测距,根据其多谱勒效应还能判知相对速度,配合GPS或速度计获知的绝对速度理论上还可以提高防追尾判断的工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