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画PCB电路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大家好,请问OPA2277的贴片封装号是SO-8吗,我只在电路顶层铺线,最后是只在顶层铺地吗,运行DRC无错误,整个电路会完全没错吗,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没用的地方最好都覆地,包括底层。

网友B:
OPA2277, 有DIP8,SO-8,DFN-8,
铺地是有讲究的,强弱信号地一定要分开,

网友C:
OPA2277你使用的哪一种要通过资料来确定
如果你画的是单面板, 当然只能在一面铺地了, 如果是双面, 背面也最好铺上地
如果检错规范设置好了, 一般DRC可以保证PCB在当前的检查规范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