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段matlab程序

楼主(2009-08-31):
%计算0≤n≤128时,x(n)的DFT
N=128;                  %数据长度
n=0:N-1;
fs=20;                   %采样率
xn=sin(3.1*2*pi*n/fs)+cos(3*2*pi*n/fs);
Xk=dft(xn);            %x(n)的DFT
figure;
subplot(2,1,1),plot(n,xn),title('x(n) (0=<n<128)');
m=(0:N/2-1)*fs/N;
subplot(2,1,2),plot(m,abs(Xk(1:N/2)));xlabel('Hz');

上面的程序中,为什么要用plot(m,abs(Xk(1:N/2)))而不用plot(n,abs(Xk));程序中的m=(0:N/2-1)*fs/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FFT/DFT中,若不用N/2,那么出来的图形是左右对称的,但实际中,你只需要左半边的波形

网友B:
FFT确实要头脑清醒的时候调试,但DTT老老实实按书上的公式基本一次就出来了

网友C:
1# hahajing85

网友C:
看看help里面关于DFT的定义,就可以理解数据为什么只要一半了

网友D(2009-10-25):
m=(0:N/2-1)*fs/N意思就是把X轴的N/2个点转换成了模拟频率。这个模拟频率的最大值只有f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