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8-31):
我在产品的手册时,碰到一些指标不知道是何含义,请高手指点。。
        1.横轴灵敏度 2. 全温偏差稳定性

网友A:
这要根据具体产品的结构、用途等去判断,比如弄清横轴灵敏度的准确含义就必须结合具体产品。

楼主:
2# chunyang           麻烦您了,我要用的是个陀螺,这是陀螺上的指标。我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去问生产厂家,一问便知!
要是不说,就威胁他,不用他们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呵呵,问到了,就在这里公布一下啊!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