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稳压电源的设计

楼主(2009-08-31):
各位高手,小弟要做一个稳压电源,但LDO前后不知该加多大的电容来滤波,是加电解电容还是其他电容呀?

网友A:
一般的:输入端加大电解电容,输出可以用104的瓷片。实际看情况而定。
如果输入电压已经前级的稳压输出,可以不加电容,输出负载如果变化比较大,就加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B:
加电解电容,容量由输入纹波和输出负载的大小共同决定,一般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大些,如是交流整流后输出的话,可在数百至数千微法的范围内选取,输出滤波电容一般用100-220微法的就可以了,如果再严谨点,可以再各加个0.1微法的去耦电容。

楼主:
3# chunyang                 请问:我不太明白电解电容和去藕电容的所起作用的原理,并且在去高频信号时,去藕电容是大点还是小点?为什么?我的模电学的不好。麻烦您了

网友C: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并非是去耦电容的补集。去耦电容可能是电解电容,也可能非电解电容。
去高频信号时,去耦电容应该小一点,因电容越大,其寄生电感也大,尤其是卷绕结构的电容。

网友D:
LDO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注明用什么样的电容的,一般输出端用钽电容,ESR比较合适.

网友E:
看下LDO的资料,对标明的电容一般有说明

网友F:
与负载电流关系很大。
试想,一个小小电容,能满足大电流的要求吗?

可以参考电阻:100Ω电阻,10W和1W能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