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详解步进电机——连载一:啥是步进电机

楼主(2009-08-31):
呵呵,顾名思义,既然带了“电机”两个字,当然是一种把“电”转换成“机械”能、“机械”运动的一种机器;
而为什么叫做“步进电机”呢?这是因为这种“电机”可以很精确的控制它走的步数,叫它走一步,它绝不会走两步;叫它走两步,它绝不会走成3步:)。
而且,它每一步的步子大小也都是可以精确控制的哦。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于需要精确运动控制的地方,而且还不需要传感器来检测、计算它的位移。由于不需要传感器就可以做到精确的控制,所以早很多很多地方都有“步进电机”的身影。
不论在工业、军事、医疗、汽车还是娱乐业中,只要需要把某件物体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步进电机就一定能派上用场。
比如机械加工、机器人、光驱、软驱、打印机、相机等,里面都会用到步进电机;在高档汽车里,也会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怠速、控制车灯、反光镜;在医疗行业,人们用它来做生化分析仪、做蠕动泵...

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来看看步进电机长什么样的吧:
呵呵,先来张大合影,喜欢拆东西的东西的应该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吧?:P

网友A:
终于被“逼”出来了,那几个伸长脖子等洗碗机表演的筒子们快来鼓掌!

网友B:
匠人还是那句话:“迟来的爱也是爱”

网友C:
匠人还是那句话:“迟来的爱也是爱”
引用 网友B:

俺为了这迟来的爱,已经伤痕累累啦。

楼主:
呵呵,好戏在后头,大家不要抢楼:) 呵呵,注解一下,这张图都是比较低端的磁阻式步进电机,输出力矩小,步进角度大(15度、18度)

网友D:
首页留爪~~~~~~~~~~~~

网友E:
在洗碗机的楼上Mark一下

网友C:
上个小角度的

网友A:
哈哈,楼被抢完了开新帖就是……

楼主:
在工控场合或者要求精密控制的地方,都会使用下面这种步进电机:这种电机叫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最成熟、工业上应用的最广泛的电机。它的他点是:力矩大,步距小,运行频率高,消耗功率小,最最关键的还是它够精密啊:常用的步距是1.8度(1/200圈),还有0.9度(1/400圈)、0.72度的(1/500圈)

网友F:
洗碗机里面原来用了很多步进电机.
Mark......
还在首页,呵呵.

网友G:
知道为什么老x这麽熟悉电机吗?
因为除了洗碗机里常用外那种玩具里也用得很多,呵呵~

网友H:
,这个步进电机在竞赛培训的时候还真用的不少,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呀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一打岔连载二跑这里去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32013-1-1.html
老x详解步进电机——连载二:常见的步进电机有哪些

楼主:
老x详解步进电机——连载三:步进电机的原理 说到这个,老x先要发表一个惊世言论: 步进电机不是基于“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运动”的原理工作的,而是基于电磁铁、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工作的哦~

楼主:
很多人可能会很疑惑:步进电机为啥叫“步进电机”呢?为啥步进电机就能够“步进”呢??为啥它可以一步一步的不连着转呢??? 呵呵,别着急,老x马上就来为你解惑了:P 保证你一看就会懂哦~;P 虽然步进电机有许多种形状和尺寸,但从原理是来分的话其实都可以归为两类:可变磁阻步进电机和永磁步进电机,再就是两者的混合:混合式步进电机。但不管是哪一种,归根结底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是: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楼主:
图1是一对简单的电磁铁,如果按照图中的方向通入电流,则两个线圈就会产生上面是N,下面是S的磁场 如果这时我们把一个能够绕中心任意转动的永久磁铁放进去,只要不是刚好处于平衡点,则这个磁铁就肯定会被吸成这个位置:

楼主:
然后,我们切断线圈1的电流,给线圈2通入这个方向的电流:
很明显,那个磁铁(转子)必然会被吸引到这个位置:

网友I:
建议xwj做一个视频讲座!

楼主:
再切断线圈2的电流,给线圈1通入反向电流:

楼主:
接着,我们再切断线圈1的电流,给线圈2通入反向电流:

楼主:
呵呵,看到了吗?
只要我们按顺序给线圈通电,转子磁铁也就会按照我们通的电流跑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按照DCBADCBA的顺序通电,转子就会反方向旋转了)

楼主:
有人就会说了:
这不就是个交流同步电机嘛,有啥稀奇的。

呵呵,步进电机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线圈可以一直通电,而且是通入不变的直流电,也就是说它可以完美的停在某个位置一动不动,而且只要通入直流电流,线圈的磁场和转子的磁铁相互吸引,还可以抵抗一定的外力!

也就是说,用这个东东驱动的话,既可以让它动,也可以让它精确的定位在某个点不动!

有人说了:这有啥稀奇的啊?
呵呵,这个嘛,老x下一节再给你讲解咯~:)

网友J:
先跟贴,再看帖,哈,这是一个良好习惯。。。

网友K:
留个记号
LZ继续啊

网友L:
我也跟进

网友J:
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永磁混合型的可以做到那么低的步距角呢?

俺一直都简单的理解,步距角基本上只和它内部有多少对圈圈成比例,但显然永磁混合型不可能在内部做出那么多对圈圈把?!

楼主:
呵呵,永磁混合型实际上都只有4对线圈8个磁极,每个开了合适的细槽,
而转子上则是100对200个错开的齿(1.8度的,0.72度的死500个齿)

这是个相当绝妙的设计,老x后面会专门讲解:)

楼主:
而且,它最绝妙的地方是:
竟然只用一个轴向磁化的磁铁,而磁铁只有一对磁极!

楼主:
老叶,把内部照片贴给你看看,你自己先琢磨琢磨:

这是0.9度步进电机,定子8槽,转子为永磁体。两端N、S极各100齿错开。

楼主:
混合式步进电机分解图

网友E:
要求洗碗机详细解释:为什么长多几个牙,就能迈小碎步了呢?

网友:
平时也用步进,但没仔细研究过它,这个讲座估计能把里面的细节搞明白,要不然就只有等到下辈子才有兴趣去学它了,大学教材里步进电机的内容还不到两页纸

楼主:
呵呵,“长多几个牙,就能迈小碎步”,这就是别人聪明的地方啊~;P

现在没空,晚上会继续讲解的:)

网友A:
呵呵,xwj讲的非常地不错。

楼主:
二手的淘宝网上大把,新的就不知道了

步进电机,国产的也有不错的,哪怕再差至少比洋垃圾要好不。

象杭州中达、上海鸣志、雷塞、苏州钧信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台湾东元的口碑也不错。

网友:
山洋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比较大

网友M:
不错,建议讲完出pdf……

网友N:
等着下文。

网友O:
等着“迈碎步”了

网友P:
照相机里驱动镜头的听说是超声波电机,那玩意据说更精密,好像可以um级的驱动,好像苏州还是杭州有个工程院院士带着他的博士生在造这个东西...但那种电机不能自己定位,需要另外加位移反馈.
不过不了解,只是有次展会时看到了,老x能否顺便介绍下?

还有伺服电机,好像说现在基本都用伺服电机了,不过咋个伺服法俺也是道听途说...不懂...

网友Q:
占个位置

网友R:
讲的通俗易懂,请老X大师继续啊~

网友S:
:):D:lol:P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T:
顶起嘛。看好久更新

网友U:
弱弱地问一声:洗碗机里有没有步进电机?

老X到这来这种帖子,差点儿被错过!!!!!!

网友V:
密切跟踪本贴
哈哈哈

网友W:
学习了密切关注中,问下楼主硬盘、光驱中的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能不能用单片机来驱动?想把坏的硬盘、光驱上的电机拆下来玩玩

网友X:
照相机里驱动镜头的应该是音圈电机,又叫音频电机,和硬盘里面摆来摆去那个原理类似的,其实就像小喇叭,反馈应该是检测电流实现的

网友Y:
非也,相机里不可能用音圈电机,音圈电机属于线性伺服,始终需要一个驱动电流,并且,调焦过程中,明显可以听到减速器的吱吱声.

网友Y:
应该属于精度较低的步进电机, 甚至是普通小型直流电机

楼主:
学习了密切关注中,问下楼主硬盘、光驱中的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能不能用单片机来驱动?想把坏的硬盘、光驱上的电机拆下来玩玩
引用 网友W:

呵呵,现在的硬盘里大都不用步进电机了,驱动盘片的主轴电机是三相无感无刷电机(可以单片机控制);驱动磁头臂的是音圈电机,和喇叭一样的原理;而老x很多年前找到的上个世纪的硬盘上,驱动磁头臂的就是35的0.9度步进电机,当然,那个硬盘只有几十M的容量:lol

而光驱呢?里面的主轴电机现在大多是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早期速度很低的光驱、VCD是直流电机的);而驱动激光头移动的一般是直流电机,减速后带动丝杆,因为激光头上还有一级音圈驱动并且闭环控制的循迹线圈,所以不需要很精确的开环定位。

软驱里的电机是最好玩,特别是早期的大软驱,因为它的主轴电机是低速的盘式无刷电机,力矩大,又可以很容易的驱动起来,而且大软驱的轴是带轴承的铝轴,很容易加工和往上面固定东西:)
软驱里的磁头电机都是步进电机,带有丝杆,可以用作小尺寸的精密机械位移,也可以DIY出来很多东西:D

这些电机大都能用单片机控制的,最多把它原来的板裁下来;P

楼主:
照相机里驱动镜头的应该是音圈电机,又叫音频电机,和硬盘里面摆来摆去那个原理类似的,其实就像小喇叭,反馈应该是检测电流实现的
引用 网友X:

再来说说驱动镜头的电机:
    镜头里的聚焦电机,高端的会用步进电机,因为可以做精确的开环控制;低端的就是普通小型(微型)直流电机了,而不可能机用音圈电机。
    因为如蚂蚁所说,音圈电机属于线性伺服,始终需要一个驱动电流才会有确定的位置,这个就太耗电了,而用旋转电机则调一下动一下,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动、不耗电的。
    而且,镜头的调焦是非常精细的,哪怕一点点变动都会影响调焦效果,所以都是多级齿轮以很大的减速比减速的,以便获得相当精细的聚焦位置。

来看看镜头里的调焦结构吧,上面的是步进电机的,下面的是直流电机的(那个很宽的齿轮就是用来转动光圈的)
这两个东西老x都有实物,实物比照片小很多的。

网友Z:
乘机  问下 大牛们 有没有  象  交流 异步电机 或交流 永磁同电机    的 小型电机

楼主:
镜头1中的这个步进电机非常的小,直径大约8mm左右,是用来调焦的;而光耦是用来检测限位和原点的;

下面的图中的光耦就是用来检测转动量的,因为直流电机的转速是不确定的,只有用光耦检测转了多少个脉冲来判断位移,所以精度就低多了。

楼主:
乘机  问下 大牛们 有没有  象  交流 异步电机 或交流 永磁同电机    的 小型电机
引用 网友Z:

交流异步电机 或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有很小的,比如无刷电机就属于此类
问题是到底多小你才会认为是“小型”呢?

网友AA:
老X的好帖,要顶!!

网友AA:
硬盘的音圈电机,可以做到很高的跟踪精度。以市场上比较时兴的2.5寸500GB的笔记本硬盘来讲,跟踪误差在20个纳米之内(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

说到精度,牵扯的因数太多了。。。

网友Z:
交流异步电机 或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有很小的,比如无刷电机就属于此类
问题是到底多小你才会认为是“小型”呢?
==============================================
跟我们刷牙的口杯 差不多 的

楼主:
呵呵,那当然有
这个可不算小

网友AB:
占座听讲

网友Z:
xwj 做 过 交流电机控制没?
===========================
电机参数 .....
以前 电机可是 一个专业

网友AC:
LZ啥时出新帖啊???很期待!!!:loveliness:

网友B:
再顶洗碗机

楼主:
呵呵,别着急,等老x看完硬盘上下载的电影后就更新啊;P

网友AD:
我跟上学习了

网友AE:
顶洗碗机看完电影

网友AF:
学习了不少知识,半步或细分步电路是怎么与电机实现的不太明白,老X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AG:
看的有点累,如果整理出来。。。呵呵,经典

网友AH:
站个位置

网友Z:
无刷直流电机 交流异步电机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区别!!!!

偶想买个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 BLDC-DK615

网友AI:
以前不是很佩服老X,看了这个
真是内心里开始佩服了!
写的东西很不错,内容通俗易懂,图形并貌,而且很有耐心。
是个不错的老师啊。

网友AJ:
做个记号,学习洗碗机前辈的电机扫盲课。

网友G:
老x的鸟片还没看完啊:lol
继续讲啊,开了个头就没了...

楼主:
呵呵,晚上继续:)

网友AK:
冒昧地问一下,老X是做什么的?怎么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电机??

网友AB:
老x肯定不是做“机”的:lol

网友AC:
:hug:就座,等待中^_^

网友AL:
主题很好很有收获 我认识了步进电机恳请lz继续

楼主:
由于本专题内容太多太长,老x准备分贴开讲,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提纲删掉算了,没啥意思...

网友AM:
列了很多提纲,但没说多少啊,关键是把问题讲清楚,形式倒不是很重要,可以到最后整理啊,一个小碎步,等了半个月还没讲,急死人了啊

楼主:
翻页

突然感觉累了,明天再打吧...

网友:
看来这步进电机真是不容易学好哈:D

网友AN:
真奇怪,xwj不管什么都懂,大部分还精通!
不知道咋学这么多

网友Z:
老X 现在的硬盘 是不是 同步电机 啊 可以用矢量控制的那种??

网友AA:
107L,硬盘用的电机有两种,一个是无刷无感直流电机;还有一个是音圈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盘面,音圈电机驱动读写头。无刷直流电机不需要用到矢量控制,呵呵。

网友AO:
通俗但经典!背起小手听课咯!

网友AP:
19、20、22、23、24 楼中的转子的 N-S 极性全画反了。
例如 19 楼图中的转子 N 极应该在上面,S 极应该在下面。
这么多人都没发现这么明显的错误:L

网友AQ:
搬个板凳,看讲义!!

网友AR:
系统概述
步进电动机是纯粹的数字控制电动机,它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步进
电机就转一个角度,因此非常合适单片机控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
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同时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无累积误差,
精度高。
步进电动机有如下特点:
1)步进电动机的角位移与输入脉冲数严格成正比。因此,当它转一圈后,没有累计误差,具
有良好的跟随性。
2)由步进电动机与驱动电路组成的开环数控系统,既简单、廉价,又非常可靠,同时,它也可
以与角度反馈环节组成高性能的闭环数控系统。
3)步进电动机的动态响应快,易于启停、正反转及变速。
4)速度可在相当宽的范围内平稳调整,低速下仍能获得较大转距,因此一般可以不用减速器
而直接驱动负载。
5)步进电机只能通过脉冲电源供电才能运行,不能直接使用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
6)步进电机存在振荡和失步现象,必须对控制系统和机械负载采取相应措施。
步进电机具有和机械结构简单的优点,图1是四相六线制步进电机原理图,这类步进电机既
可作为四相电机使用,也可以做为两相电机使用,使用灵活,因此应用广泛。
图1四相六线制步进电机原理图
1.1功能简介
利用AT89S52单片机及独立键盘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1.2电气参数
步进电机:工作电压4.5V-6.5V,步进角15°,阻抗9欧姆。
2原理
2.1控制原理
1、步进电动机有三线式、五线式、六线式三种,但其控制方式均相同,必须以脉冲电流来
驱动。若每旋转一圈以20个励磁信号来计算,则每个励磁信号前进18度,其旋转角度与脉冲
数成正比,正、反转可由脉冲顺序来控制。
2、步进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全部励磁及半步励磁,其中全步励磁又有1相励磁及2
相励磁之分,而半步励磁又称1-2相励磁。图为步进电动机的控制等效电路,适应控制A、B、
/A、/B的励磁信号,即可控制步进电动机的转动。每输出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动机只走一步。
因此,依序不断送出脉冲信号,即可步进电动机连续转动。
a.1相励磁法:在每一瞬间只有一个线圈导通。消耗电力小,精确度良好,但转矩小,振
动较大,每送一励磁信号可走18度。若欲以1相励磁法控制步进电动机正转,其励磁顺序如图
所示。若励磁信号反向传送,则步进电动机反转。
励磁顺序:A→B→C→D→A
STEP A B C D
1 1 0 0 0
2 0 1 0 0
3 0 0 1 0
4 0 0 0 1
b.2相励磁法:在每一瞬间会有二个线圈同时导通。因其转矩大,振动小,故为目前使用
最多的励磁方式,每送一励磁信号可走18度。若以2相励磁法控制步进电动机正转,其励磁顺
序如图所示。若励磁信号反向传送,则步进电动机反转。
励磁顺序:AB→BC→CD→DA→AB
STEP A B C D
1 1 1 0 0
2 0 1 1 0
3 0 0 1 1
4 1 0 0 1
c.1-2相励磁法:为1相与2相轮流交替导通。因分辨率提高,且运转平滑,每送一励磁
信号可走9度,故亦广泛被采用。若以1相励磁法控制步进电动机正转,其励磁顺序如图所示。
若励磁信号反向传送,则步进电动机反转。
励磁顺序:A→AB→B→BC→C→CD→D→DA→A
STEP A B C D
1 1 0 0 0
2 1 1 0 0
3 0 0 1 0
34 0 1 1 0
5 0 0 1 0
6 0 0 1 1
7 0 0 0 1
8 1 0 0 1
3、电动机的负载转矩与速度成反比,速度愈快负载转矩愈小,当速度快至其极限时,步进
电动机即不再运转。所以在每走一步后,程序必须延时一段时间。
2.2原理图
1A11Y2
2A32Y4
3A53Y6
4Y8
5Y1
05A11
6Y1
26A13
VCC1
GND74A9U1
74LS14
VCC-D
GND
IN11IN22IN33IN44IN55IN66IN77OUT71
0OUT61
1OUT51
2OUT41
3OUT31
4OUT21
5OUT11
GND8COM9
U2
ULN2003
MCU-A
MCU-B
MCU-C
MCU-D
22334455RP2
RP4
VCC-D
GNDVCC-D
1 2
3 4
5 6
7 8
9 10
J4
STEP-MOTO
GND VCC
MCU-A MCU-B
MCU-C MCU-D
M2
MOTOR
VCC-D
R7 20
R8 20
R9 20
R10 20
D12
A
D13
B
D14
C
D15
D
VCC-D
MCU-A
MCU-B
MCU-C
MCU-D
RP1
10k
步进电机驱动原理图
4操作步骤
1)给“51单片机系统模块”接上+5V电源,用“Easy 51Pro.exe”软件将“…\程序\电机
控制\步进电机”文件夹下的“步进电机.hex”下载到单片机中(下载方法见软件所在文件夹下
的“软件使用说明.PDF”);
2)用10P数据排线将“51单片机系统模块”的“P2”口与“键盘显示模块”的“KEY-B”
连接,将“51单片机系统模块”的“P3”口与“电机控制模块”的“STEP_MOTO”口连接;将“电
机控制模块”的“JP1”上的短路帽插到“ON”位置;
3)利用“键盘显示模块”上的“LEFT”、“UP”、“DOWN”、“RIGHT”键控制步进电机
转动:LEFT:反转;UP:加速;DOWN:减速;RIGHT:正转。

网友AS(2009-10-16):
不知道 老x下了多少电影???

网友AT:
同问,不知道 老x下了多少电影???
还没看完呢

网友AU:
:P看了留名  通俗易懂

网友U:
前来淘宝,看看我的洗碗机怎么修先

网友AV:
这个得顶啊,谢谢

网友AW(2009-11-26):
想问一下,下面的东西在哪里??

网友AX:
等待精彩下文:victory:

网友AY:
谢谢。还没看到这么经典的解释。。:lol

网友AZ:
很久了呀

网友BA(2009-12-26):
俺开始学习了。。。

网友BB:
老X 步进电机驱动器对驱动脉冲有什么要求?

网友BC:
不错 我们正在做这个 感谢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BD:
我对步进电机的扭力很疑惑
我前几天买了永磁式的步进电机 扭力虽然大 但是转速很慢, 脉冲频率再上去扭力就不行了 电机甚至都不转了
我的要求是180圈/分钟  在这个速度下能够驱动小车前进就可以了。

大家能不能帮帮我选下步进电机。 非常感谢了。
主要是我对步进电机的参数不是很了解。

网友BE:
老X如孔夫子也,博学多才!后来者受益。

网友BF:
学习了! 俺准备交的毕业设计就是弄这个的驱动细分!

网友BG: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BH(2010-04-07):
正在学这个   再来看看

网友BI:
收购洗碗机

求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图

网友BJ(2010-05-08):
黄瓜菜都等凉了。

网友BK:
是不是被放弃了..

网友BL:
长见识了:P

网友BM: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BN(2011-03-25):
怎么沉了。。

网友BO(2011-05-23):
整理下出个PDF档就好了。

网友BP:
不错学习了,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BQ:
搬个板凳来认真听讲^_^

网友BR:
在平板绘图以中XY向步进电机需要配合的走斜线或者绘制圆弧的时候,需要用哪种算法?

网友BS(2011-07-08):
没啦?老X叔这电影看了很久很久了

网友BT:
继续关注中:lol

网友BU:
年把了啊,没有下文了啊

网友(2011-08-12):
我犒老X大哥不来了,小弟在此恭候多时了:)

网友BV:
好牛的帖子,这么多电机,难道都拆过

网友BW:
长见识了

网友BX:
回复 网友AP:
这个你错了,那个上下相对的定子是一对的,所以转子可以看成在它内部

网友BY(2011-11-02):
老X大侠,洗碗机,您真伟大,我被您崇高的精神感动了,我看完了您的帖子,我决定以后我有能力了帮助更多小青年要让他们强过受过你们帮助的我们!:lol

网友BZ:
不管什么都要顶顶

网友:
谢谢大叔的分享,很不错

网友CA:
:D正好在做这么模块,学习了

网友CB(2012-05-20):
通俗,,,停止更新了?

网友CC:
洗碗机威武~~~~~~

网友CD: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CE(2013-07-26):
顶。。。。版主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