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详解步进电机——连载二:常见的步进电机有哪些

楼主(2009-08-31):
呵呵,现代社会,当然离不开电了
而由于电能 能够很容易的转化成机械能,于是人们发明的各种各样的“电机”,这个“电**”呢,当然就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了;P
因此,生活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到处都看到电机,而到底什么样的“电**”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步进电机”呢?
呵呵,老x一一展示给你看看:)

楼主:
1、磁阻式步进电动机
这种电机里面是没有磁铁的,定子、转子磁路均由软磁材料制成,只有控制绕组,基于磁导变化而产生转矩,其性能特点是步距角小,起动和运行频率较高,断电时无定位转矩,消耗功率较大,转矩也小,所以当然是淘汰啦,所以现在很少见了

楼主:
另一个样子的磁阻式步进电动机

楼主:
磁阻式步进电动机的原理图和频距曲线
一般是3相的,也有4相的

楼主:
永磁式步进电动机
呵呵,顾名思义,当然是里面采用永久磁钢的步进电动机,其特点是控制功率小,电磁阻尼大,步距角大,起动频率低,有定位转矩
这种电机的特点就是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但是步距角大,一般是7.5°、15度,在打印机你这种电机用的最为广泛。

楼主:
永磁式步进电动机大家看着肯定很眼熟,因为太常见了。

楼主:
在工业上,应用的最广泛的还是 感应子式步进电动机,又叫混合式)步进电动机

因为它集中了永磁式和磁阻式两类电机的优点,它具有步距角小(0.72度、0.9度、1.8度),有较高的起动和运行频率的特点。需要正负脉冲供电,消耗功率较小,有定位转矩
由于它控制精细,广泛的用于紧密机械控制场合,当然,由于它结构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所以还是比较贵的。
这种电机大家肯定都见过的:

楼主:
这是它的常用原理图画法:

也有的人这样画,看着更容易理解:

网友A:
前车之鉴,先占楼7

网友A:
电机,电机,都不知道电什么机...

网友B:
晕,我才给你把那个帖子置顶了,你又转移阵地了。。。。

网友C:
占位必须24小时内修改,否则,超过1440分钟就改不了了。

楼主:
上面是从原理上区分,接着我们从外形、结构上来看看步进电机: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连载还是放在一个帖子里比较好一些

楼主:
虽然很多场合将下面这种电机叫做直线电机,虽然这样叫也不算错,至少省了根丝杆,也能直线运动...
但老x还是觉得后面那种才算真正的直线电机,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啊~

网友D:
快更新啊,不要太监了啊

网友E:
哈哈,俺也占一楼。

网友F:
xwj大侠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楼主:
:)呵呵,步进电机的外形太多了,就列举这些吧,下面的原理篇请回归置顶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31998-1-1.html
精彩在后头哦~:P

楼主:
大的步进电机很常见,但是小的就难见到了
下面是找到的几个,但不算最小,象相机镜头里的就比之小多了

楼主:
而大力矩的步进电机,典型的就是美国丹纳赫传动(Danaher Motion)推出 CT 系列步进电机。与相应的标准混合步进电机相比,CT 系列以较少的功率提供了更大的扭矩,提高了运行效率,增加了机器产能,同时减小了机器体积,节省了运营成本。
CT 系列步进电机的另一特点是其庞大的轴承系统,能够负担高推力负载和高侧向负载。因此,可以直接将负载安装到电机轴上。由于省去了耦合和负载支持轴承,最终节省了机械的系统成本。

而下面的是直线电机

网友G:
来迟一步,期待更精彩!

网友H:
差点错过小x的精彩,我顶小x

网友I:
顶下洗碗机,洗碗机里用的哪种电机?
俺也想讲讲无刷无感电机了.

网友J:
呵呵,BS洗碗机到现在才发力。
你要发力跑,俺不就可以撤退了吗?

这1000两银子挣得真辛苦,NND,上大街搬砖头也够弄上5000块了,忽忽,初步打算把这1000两银子全部买油条了。。。

网友J:
俺那连载还没完呢,呵呵,抽空还的把它写完,多少年没写这么长的文字了。

网友K:
支持!

我对电机七窍通六窍

网友L:
回复 楼主:
老X。。您在23楼的图,怎么这么像旋转直驱电机捏?
还有下面的图应该是科尔摩根的带铁芯直线同步电机和U型无铁芯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吧。。我们屋买了一台,超贵的说。。

楼主:
呵呵,很多不同类型的点击外形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比如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无刷电机。

这个贴着重说明步进电机的外形,所以列出了各种各样的步进电机
实际上,步进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的结构是差不多的,只是分辨率(步距)、性能(速度、力矩等)、是否通电(脉冲)自锁等不同罢了,而且这是和本身结构以及驱动器相关的。
而直线电机,也有交流伺服的和步进的之分哦,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步距。
要变通的看的话,所有的永磁同步电机都可以看作是步距较大的同步电机的。

最大的直线电机可能就是磁悬浮列车了,那个不是按步进电机的原理工作的:)

楼主:
象这样“走碎步”的,就肯定是步进电机了;而不走“碎步”的,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原理,只是一般不叫“步进电机”这个名罢了,大家叫它“同步电机”:lol

楼主:
如果无刷变频电机的、驱动器支持直流停止,驱动器可以用单个脉冲来控制,那么这一整套系统其实也是“步进电机”,只是加上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的话,那就是伺服电机了,这个可比步进电机值钱多了(闭环控制的精度、力矩也好的多),所有没人会这么傻,拿着伺服电机系统当步进电机卖;P

网友M:
直线电机是啥意思啊,是走直线,不是转圈的那种电机???

磁悬浮列车就是直线电机?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直线电机主要是直线电动机,它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
      直线电机可以认为是旋转电机在结构方面的一种演变,它可看作是将一台旋转电机沿径向剖开,然后将电机的圆周展成直线。
      直线电机与普通旋转电机一样,也可分为感应式、永磁式等等。而且,如老x所说,直线电机中也存在直线步进电机(苏联人做过不少研究)。
      严格的说,磁悬浮列车并不能直接等同直线电机,只是它的驱动与推进部分的工作原理与直线电机相同。

网友N:
精彩...来学习的

网友O:
学习了
顶下加留下名
呵呵

网友P:
占位以后看

网友Q:
好多种呀

网友R(2009-10-24):
:P老K不愧是精通做“**”的啊  继续

网友S:
忍不住,强力。。。。

网友T(2009-12-22):
没有了吗?

网友U(2011-07-08):
顶,哈哈,老X叔给力

网友V(2011-08-24):
这是初次的感觉、

网友(2011-11-02):
要是可以看到留言的朋友的用户名就好了,不然有点不知道是谁发回复的感觉

网友W(2012-03-27):
啥子叫做,高手如云,看了这篇贴子,你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