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我们知道扩频通信主要有:DSSS和FHSS。对于信道容量有疑惑:
FHSS是通过不互相干扰的调频序列(及正交的调频图案),实现多组同时进行通信的,那么DSSS在扩频后,占用带宽很宽,如何实现“多信道”的通信?DSSS的通信容量如何计算啊?能给个形象的举例吗?

楼主:
对于无线局域网通信,如基于802.11b协议的无线局域网通信,不重叠的子信道才3个,如何保证多组用户通信呢?

网友A:
FHSS就是跳频,只要跳频序列对应的频点不发生冲突,就准许多组信道同时、同地工作,DSSS的频谱类似于噪声,但信号的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相同的密钥(解扩码),根据频率展开算法的逆运算,只要知道算法和密钥就可以还原信号,同一算法下密钥不同就不会互扰。DSSS的信道容量由香农信道容量公式决定:信道容量=传输带宽×以2为底的信噪比加1的对数,详细信息可以去看看大学数字通讯教材。

楼主:
“DSSS的频谱类似于噪声,但信号的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相同的密钥(解扩码),根据频率展开算法的逆运算,只要知道算法和密钥就可以还原信号,同一算法下密钥不同就不会互扰。”
谢谢chunyang。这个我在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但是就是不好理解,比如说与密钥的长度啊什么的有多大的关系了,与扩频增益之间的关系了,呵呵,理解能力有限,看样子找个CDMA模块动动手,帮助理解这句话了。

网友A:
在这里,找模块动手是无助于理解的,这是个数学过程,去看书更实在,解扩码的长度和增益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B:
CDMA,讲白了就是,如果是随机数,平均值就是1/2电平处,要是用相干密钥(相同序列,相同相位)解扩后,平均值就呈现1或0。

网友C:
用为随机序列控制 dds 产生不同中心频点的载波?

楼主:
用为随机序列控制 dds 产生不同中心频点的载波?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FHSS方式。

还有DSSS方式和其它组合方式。

楼主:
1、直接扩频通信的抗干扰、保密能力是通过扩频增益体现出来的吧?扩频增益越高,抗干扰、保密能力越强?
2、直接扩频通信,扩频增益有一定限制(目前低于70dB吧?),当同频干扰信号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是用相干密钥(相同序列,相同相位)解扩,也不能得到有用信息的吧?

网友A:
1、可以这么说,但不仅如此,还要看具体算法;
2、干扰一般是窄带的,除非采用人为广谱压制,对DSSS而言,窄带干扰不敏感,即使信号场强非常大。

楼主:
3.DSSS是自扰系统。也就是说在进行多用户通信时,其中一个终端用户A的通信,会受到其它终端用户的通信干扰,影响到A的通信效果。当某一干扰终端B通信的功率很大时,其强度到达终端用户A的位置时还是很强的信号,那么用户A就不能进行正常的通信了,是吗?
4.DSSS系统的容量也是和扩频增益成正比的是吗?

网友A:
3、只要发射不是同步的就没关系;
4、信道容量由传输带宽和信噪比共同决定。

网友B:
实际的CDMA电路包含一个重要的功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