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偏置问题,很基础

楼主(2009-08-31):
见12楼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确实提的有问题,图片也没贴,望大家原谅。在此我先谢谢大家的积极响应了,很基础的问题,我反而弄迷糊了,应该说我的问题是:
               1.怎么设置管子工作在饱和或者放大区,又怎么通过万用表测出他们来?
               2.开关三极管能作为放大管用吗?
               3.电流给电容充电和电压给电容充电的区别?
  再次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也能好好回复一下,让我们这些新人能够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楼主可以说的更具体吗?

临界饱和的时候应该满足Vbc等于集电极的开启电压, 而不仅仅是Vb>Vc就行的

观注一下

网友B:
静态电压满足的吧,本来BC就要反偏的呀

网友:
???????没看懂楼猪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设置其饱和(或放大)后” 既然你设置参数让管子饱和了,这不是就说明静态工作点就是饱和状态了,
怎么又问出 “此时的静态电压岂不是不满足饱和(或放大)的条件了吗?”

网友:
怎么回事?
高手解释下

网友C:
楼主说了个啥

网友D:
请楼主直接贴图。
饱和的条件就是集电极正偏,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E:
按照楼主给出的测量参数,已经是饱和了,呵呵
楼主没搞明白自己在问什么

网友F:
看下模电的书吧,饱和状态时,发射级和集电极都是正偏

网友G:
呵呵,基础不好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确实提的有问题,图片也没贴,望大家原谅。在此我先谢谢大家的积极响应了,很基础的问题,我反而弄迷糊了,应该说我的问题是:
               1.怎么设置管子工作在饱和或者放大区,又怎么通过万用表测出他们来?
               2.开关三极管能作为放大管用吗?
               3.电流给电容充电和电压给电容充电的区别
  再次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也能好好回复一下,让我们这些新人能够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D:
1、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没发射极电阻的情况下,不能加基极下偏置电阻,不然,工作点无法稳定。
2、Vc=VCC-Ic×Rc,只要你的Vb<Vc,静态时三极管就处于放大区,否则则是饱和区

网友H:
开关三极管和放大用的三极管并无太大区别,时至今日,已经不做这种划分了。

网友:
1.怎么设置管子工作在饱和或者放大区,又怎么通过万用表测出他们来?
a:假设你只为了考试,简单了,那满足三极管VBE>Vbe_on,VBC≥0就可以判断管子处在放大区,你的电路图只需调节Vb节点的电阻比来改变VBE,故改变了IC,根据外部VCE=VCC-IC*RC,那不就可以看出来
VBC=VBE-VCE是怎么的值了,直接测
2.开关三极管能作为放大管用吗?
a:why not
3.电流给电容充电和电压给电容充电的区别?
a:感冒吃药一星期好,不吃药的话要7天,这说明你电分基础不扎实,回去看书去

楼主:
的确是我没学扎实啊,不过电流给电容充电的确理解起来很别扭,因为书上从没讲过电流给电容充电,再说要有电流怎么说也得要有通路吧,你都用电容断开了,电流怎么流啊?还是这么去理解:有电流一定有电压,所以能给它充电了,反正别扭得很,122013137既然懂就多讲讲吗!讲透彻了,讲到本质最好!

网友H:
充电,指的是电容中电量变化,其过程必有电流,其结果必有电压变化。
“有电流一定有电压”,谁说的?你们老师这么教的?
本质就是 C=dQ/dU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能举个有电流没电压的例子吗?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有电流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通路,二是电压(可能很微弱),假如电流时变化的,通路好理解,假如是直流呢?哪里来的C=dQ/dU,况且书上只看到了I=CdU/dt,U=Q/C(C=Q/U,也是存在电压的)的公式,

楼主:
经过我多处查找,终于理解了电流充电和电压充电的不同了,很多人也是讲不明白的。先看看这段讲解吧
  电压源给电容充电,考虑电路环路中有很小的电阻,所以电路中的充电电流=(电压源的电压-电容两端的电压)/环路中的电阻,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随时间越来越大,所以充电电流越来越小,总结,充电电流从一个很大值随时间趋向无穷小,而且斜率的绝对值越来越小。电容两端的电压从0随时间趋向电压源电压,变化曲线的斜率越来越小。
电流源给电容充电,那就简单很多,充电电流就是电流源的电流,电容两端的电压与时间成正比,因为U=Q/C, Q=I 对 时间 积分,U是时间的一次函数,曲线则是一条斜线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明白: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你什么时候见过有电流没电压的,但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二是要有一定的通路。而电容充电的电流或者电压都是变化的,或者瞬间变化的,所以上述条件中电流给电容充电都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