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的一个按键小程序

楼主(2009-08-31):
介绍我的一个按键小程序,杜绝delay()去抖 keyScan。希望对初学者有些启发。主程序中每约20ms执行一次keycol(),无需delay去抖。
不吝指正,高手勿笑,。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_T20ms;
    union
    {
         uchar Key_Flag ;
         struct
      {
          unsigned keyflagdw : 1 ;  //有按键按下
       unsigned keyflaged : 1 ;  //按键有效
    unsigned keyenpres : 1 ;  ////轻按按键方式,松键有效标志
    unsigned keyflag1S : 1 ;
    unsigned keyflagOver1S : 1 ;
      }_Key_Flag;
    }_KEY_FLAG;
}_KEY_COL ;
#define keydownF      _KEY_FLAG._Key_Flag.keyflagdw
#define keyEndownF    _KEY_FLAG._Key_Flag.keyflaged
#define keypress      _KEY_FLAG._Key_Flag.keyenpres
#define keydown1S     _KEY_FLAG._Key_Flag.keyflag1S
#define keydownOver1S   _KEY_FLAG._Key_Flag.keyflagOver1S

_KEY_COL Key_add,Key_sub;

void main(void)
{
while(1)
{
  //想下办法每约20ms执行一次keycol();就OK。
}
}
void keycol(void)
{
    keycheck();
keymark(&Key_add);
keymark(&Key_sub);

if(Key_add.keyEndownF == 1 ) //轻按键有效
{
     Key_add.keyEndownF = 0 ;

}
if(Key_add.keydown1S == 1 )//长按键有效
{
     Key_add.keydown1S = 0 ;
   /*做你要的动作*/
}

if(Key_sub.keyEndownF == 1 )
{
     Key_sub.keyEndownF = 0 ;
   /*做你要的动作*/
}
if(Key_sub.keydown1S == 1 )
{
     Key_sub.keydown1S = 0 ;
   /*做你要的动作*/
}

}
void keycheck(void)
{
   if(KeyAdd) //如果KeyAdd建按下
  {
         Key_add.keydownF = 1;
     }
     else
     {
   Key_add.keydownF = 0;
     }
  if(KeySub)//如果KeySub建按下
  {
   Key_sub.keydownF = 1;
     }
     else
     {
         Key_sub.keydownF = 0;
     }
}
}
void keymark(_KEY_COL *keyflag)
{
    if((keyflag->keydownF) == 1)//有按键按下
{
    // KeyUp_count = 0 ;
     keyflag->Key_T20ms ++ ;
  //keyflag->keypress   = 0 ;
  if(keyflag->Key_T20ms==3) //  >60ms去抖
  {
      keyflag->keyEndownF = 1 ;   //按键有效
   //Sys_Keydown = 1 ;           //系统按键标志
   //KeyUp_cnl = 0 ;             //
  }
  if(keyflag->Key_T20ms>=50) //长按键20*50=1S 加1,如果按键不放开,每(50-30)*20=400mS加输出一次动作
  {
      keyflag->Key_T20ms = 30 ;
   keyflag->keydown1S = 1 ;
   keyflag->keydownOver1S = 1 ;

  }
}
else
{
  /*if(keyflag->keyEndownF == 1 )  //轻按按键方式,松键才判动作有效
  {
      keyflag->keyEndownF = 0 ;   //
   if(keyflag->keydownOver1S == 0)
      keyflag->keypress   = 1 ;
  }*/
  keyflag->Key_T20ms = 0 ;
  keyflag->keydownOver1S = 0 ;
  //KeyUp_cnl++;
  /*if(KeyUp_cnl>=100) //2s
  {
      Sys_Keydown = 0 ;
  }*/
}

}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程序!!!!
我是初学者,这个还不是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不可以讲解一下,有键按下的时候,那些变量就会变为1吗

楼主:
void keycheck(void)
扫描按键,如果有按键 相应的 keydownF = 1;
----------------------------------------
keymark()
根据keydownF 判断按键是否有效,keyflag->keyEndownF = 1 ;   //按键有效

按键有效判断按键的时间。超过1秒 keyflag->keydown1S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