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mos

楼主(2009-08-31):
请教如图用单片机的IO驱动SI2307BDS MOS管,发现IO不能一直接H,IO输出高大概3秒左右管子就通了,难道GS=0管子也会通?如果这样接不行那该怎样用IO驱动MOS管呢,希望了解MOS管的兄弟支招。

网友A:
  1. 大概3秒左右管子就通了
坏了?

网友B:
把R14换成10欧,把C10换成二极管(1N4148就OK,负极接I/O,正极接MOS管G极试下)!

楼主:
是坏了,3秒左右后面的负载就有电了。

楼主:
考虑到电路可能悬空,请问可以直接在G级加上拉吗?

网友A:
正规的设计本来就要加个泻放电阻的

网友C:
G级和S之间可以接上拉,而且最好接上拉,大概100K以上,1M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