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电路请教

楼主(2009-09-01):
附件里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电机控制电路,LOAD接一个负载,FAN接电机。当一定功率的负载启动一段时间后,电机开始工作。当负载断开一段时间后,电机关闭。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这个电路的电机开启和关闭延时具体改怎么样确定。
2、启动功率该怎么样计算
3、我现在想把220V电源改为110V电源,具体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修改,总存在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想将图片直接贴出来,但总不成功,之好做成压缩包了,辛苦大家了。

网友A:
1、这个电路的电机开启和关闭延时具体改怎么样确定。
----------------------------------------------------------------------
可能通过R2(0.27)、C4、R12、R14来微调。

2、启动功率该怎么样计算
------------------------------------------------------------
启动功率由电机和他的负载决定

3、我现在想把220V电源改为110V电源,具体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
现在已经是110V的接线方式。改为220V可以把N2、N3两组线圈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