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仿真单管正激的图 输出不正常

楼主(2009-09-01):
输出 波形 和开关管的波形如图

楼主:
另一个图如下

楼主:
我不加 变压器的时候输出的波形是 占空比0.45的 10us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你L5,L6是否是耦合在一起?

楼主:
恩应该是耦合在一起了吧那个 k1 里面我设置值是  L3  L5  L6

网友A:
我也在做UC3842,总是不收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改下设置 看看

网友A:
改了设置,还是不收敛.真的找不到错在哪呀.不加3842的电路能仿真,一加上去就不收敛.

楼主:
我是 没辙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 情况 相当郁闷啊

网友A: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