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检测认识之误区

楼主(2009-09-01):
OPA128偏流典型值0.075PA,所以认为用它检测微电流,分辩率可轻松达到0.1PA,这是错误的.
1,OPA128的偏流是自身的偏流,不代表外部流入放大电路的电流

2,OPA128的失调电压可达0.5毫伏,当信号源电动势为毫伏级时,误差很大.因此,用它检测较高电压下的微电流是可以的, 而检测光电流是很有限的.

3,OPA128的自身输入阻抗很高,不代表电路输人阻抗高,因此当源阻抗很高时,是需要
正确设计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老彭在这方面很有些经验。可惜每次发帖都是很简短。
老X在单片机版面连载步进电机,老彭何不也来个连载?

楼主:
我去学习学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如果说用检测电流需要一个电阻来获得压降, 那么这个电阻上的电流要远大于器件的偏值电流,这跟最普通不过的三极管编置电路十分相似, 如果精度要达到1%, 那么你的检测电阻上的电流要大于器件偏值电流的100倍以上

网友B:
如果用斩波系统, 放大器属于交流放大器, 彻底解决了零点漂移,也就没有输入失调之虑, 输入灵敏度可达0.1uV级

网友C:
感觉微弱直流电流的检测用积分的方法比较靠谱。。。
用电阻采样有压降,对产生电流的源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D:
需要看源的特性吧

网友E(2009-12-19):
6楼:积分确实可以忽略失调电压,但是电容的放电问题比较难解决,目前遇到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E:
是“我目前遇到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牛人肯定可以的

楼主:
1,微电流检测的主要障碍是:工频噪声,直流泄漏电流,直流误差。
2,微电流微到一定程度,电流不再连续,没有统计特性。1飞安相当于每秒3800个电子,0.000162飞安相当于每秒1个电子。

楼上感兴趣,我们可以交流心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2010-09-13):
求助,宽量程的弱电流测量的换挡应怎么设计?
用模拟开关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G:
“微电流微到一定程度,电流不再连续,没有统计特性。。。。。。0.000162飞安相当于每秒1个电子。”

请问10楼对此如何理解,可以更详尽的解释?谢谢

楼主:
在宏观领域,时空给我们的感觉是连续的,但是实际上离散的,是统计学特性的;在微观领域,宏观现象的理论不再适用。经典物理学中的定律实际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相应定律的宏观表象。遗憾的是,物理学到目前为止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那就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尚无法统一。

试想,1.6*10-19安培意谓1秒流过1个电子能测量的话,那么一年流过一个电子,100年流过一个电子,。。。。,都能测量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狄拉克(Dirac)早已将相对论引入量子力学,量子场论也早已将天生相对论性的电磁场量子化。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并无矛盾,没统一的是引力和其它三类力(强力,电磁力和弱力)。广义相对论已经将引力场等效为加速度场。故有空间弯曲说。将所有力统一起来,只是一种“科学美学”观点,和理论的完整性无关。

另外,一个电子必须考虑其“源”,否则将充满整个宇宙(自由粒子)。

网友G:
看来楼上2位对物理认识透彻、深入、很有造诣的。请问能否用低能加速器或洛伦茨力加速电子,然后让电子穿过云室来测量电子数有限的微弱电流?

网友I(2011-06-27):
我来PK一下老彭的这个帖子。

1、“OPA128偏流典型值0.075PA,所以认为用它检测微电流,分辩率可轻松达到0.1PA,这是错误的”
首先,皮安应表达为pA。如果写成PA,那就是拍安,也就是10的15次方安培,差别太大了。经常有人把mW写成MW,差了9个数量级,而p和P相差28个数量级。
其次,OPA128是分后缀的,OPA128JM偏流典型值是0.15pA,而OPA128LM是0.04pA,只有KM和SM后缀的是0.075pA。
一般来说,分辨达到偏流典型值,还是很轻松的。经过仔细制作,甚至可以超过典型值很多。运放本身限制微电流分辨的参数,是等效输入端电流噪音,而这个噪音一般要比偏流的典型值小很多。例如OPA128LM,其电流噪音只有2.3fAp-p。

2、“OPA128的失调电压可达0.5毫伏,......用它.....检测光电流是很有限的.”
OPA128最常见的用途就是PIN光电二极管检测,而且可以轻松检测到pA级。原因很简单,PIN管等价为一个理想光电二极管、一个光流源和一个并联电阻并联,前两者在0.5mV附近的输出阻抗异常的高,因此对于失调电压到底是多少不敏感,反正是恒流输出。而并联电阻的阻值都是很大的,例如10G以上,这样在0.5mV的电压下只分流掉了0.05pA,对于1pA级别的有用电流是可以忽略的,所以0.5mV的失调电压对于光电流检测是很理想的了。

3、“OPA128的自身输入阻抗很高,不代表电路输人阻抗高,因此当源阻抗很高时,是需要正确设计的.”
事实上,微电流源需要高内阻,更需要高的源阻抗,而且是越高越好。源阻抗越高电流噪音越小,对设计的压力就越小。
吉时利低电平测试手册,电流噪音公式:

把B=1Hz、R=100M带入,得到电流噪音的峰峰值为64fA,但若电阻采用10G,那么电流噪音就降低到6.4fA,若源阻抗达到1T,那噪音就更小到0.64fA了。因此,微弱电流放大器设计时都是尽量提高输入阻抗,而不是减少。阻抗高了尽管电压噪音也增大(半次方),但没有量程增大的快(1次方)

4、“1飞安相当于每秒3800个电子”
事实上,1飞安相当于每秒6242个电子,因为电子的电荷是1.602176E-19库仑。

PK到这里,不得不使人发问,到底是谁走进了微电流检测的误区?

网友J:
学习了。
楼上说的 “微电流源需要高内阻,更需要高的源阻抗,而且是越高越好”
这里的 高内阻  和 高的源阻抗 指的是哪个位置的? 光电二极管内部?
看后面好像是指 放大器输入阻抗。

网友I:
回楼上,可以认为都需要高阻。
如果放大部分采用典型的I-V转换型的,那么反馈电阻要用高阻。同样,信号源的内阻也要对应的高起来,无论是光电二极管内部的等效电阻、shunt电阻,还是电压-电阻法电流源的那个电阻。谁的电阻低,谁的电流噪音就大,谁就拖整体的后腿。

另外,I-V转换反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可以认为是短路型的,但反馈电阻Rf必须高,因此要求高的场合就不能用T型反馈。

网友J:
反馈电阻高的地方不能用T反馈代替?  直接用高阻值的Rf ?看到的说法是 过高的Rf 难买而且噪声很大,所以都采取T型反馈。 你的建议恰恰相反?

lymex这个名字好像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你不常来这里吗,要常来看看啊,为我们小鸟解答解答问题,
谢谢啊!!

网友I:
反馈电阻Rf不能用高阻,这是微电流测试最大的误区。
的确,反馈电阻越大,噪音也越大,但得到的有用信号更大,算下来还是需要高阻。
举例说明,满度100fA微电流检测:
Rf=100M时电压噪音1uV、电流噪音10fA,满度100fA测试输出10uV,此时信噪比是20dB吧?
当Rf=10G时电压噪音10uV、电流噪音1fA,满度100fA测试输出1000uV,此时信噪比为40dB。
同样,当Rf=1T的时候,测试满度10fA的理论信噪比也可以达到40dB,因此超微电流必须超高电阻。
T型网络大大的降低了反馈电阻,电流噪音就大了,因此不适合于超微电流检测。

我以前主要在Hellocq,现在在38度,这里来的少,有人转贴我的“精密电阻分类特性”。

网友K:
帮彭大侠说几句:

先说2,楼主说了,“当信号源电动势为毫伏级时”,可能有这种情况,即比如电流源的阻抗比较低,非电压源也非电流源的情况。另外,楼主好像有个帖子说做到fA级别,可能这时候就比较重要了。

再说3,楼主说得也不错,OPA128只是设计的一部分,OPA128的偏置电流很小(可以认为输入阻抗高的另一种说法),但其他器件的选择以及电路板的设计可能影响最终的效果。 其实1也是这个道理。

再说4,这里也不是学术论文,说错了也很正常,不是数量级上的误差关系不大,定性比定量更重要。

我以前在几个帖子中跟彭较劲过,但彭这个帖子中说得也没大错,彭可能混杂了弱电压信号的测量,而并不只是针对理想的微电流测量,其实弱电压和弱电流测量根本就是一回事,我在以前的帖子中提到过,弱信号弱电流关键是信号源输出功率的微弱,弱信号测量其实是功率测量问题,而不是理想的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我很早就在hellocq上了,大概是02年刚上大学的时候,也很早看到lymex的关于频率基准和电压基准的**,我感觉lymex侧重于从硬件(器件、材料、结构)上解决问题,对器件的特性了解很清楚,做事很细密很认真。不过这种做法是烧钱和烧时间的做法,(我也跟着后面烧过一段时间),这不是人人都能够玩的起玩的,而彭确实有思路的的人,他可能用普通和廉价的成本却又很好的实现。我以前也是在lymex的影响下采用的烧硬件的做法,但后来自己发现更好的方法解决弱信号的测量,大概类似彭的思路。

所以,在单纯器件、材料等问题上,可能彭稍逊风骚,但我认为彭在技术上有思想的人。

网友J:
说的都很好,大侠们讨论 ,受益匪浅啊

网友I:
那我就说得更直白些吧,PK有助于澄清。

1、4、彭大侠的误区在于不严谨(符号错误,随便引用自己不做验算);
2、彭大侠的误区在于认为PIN二极管是电压信号(实际上是电流信号、恒流信号);
3、彭大侠的误区在于认为“阻抗越高则噪音越大”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微电流检测上,因此认为高阻有害(实际上是高阻有利)。
彭大侠的误区还有一些,例如宁可选Vos低但Ib高的运放,而不是选择Ib低、Vos大的运放。

其实,要解决微弱电流检测的问题,一个在于选合适的运放,另一个是选合适的超高电阻,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这些对于微电流测试都不花什么钱的,也不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走出这个误区就能同时做到快、好、省。

彭大侠没有走出这些误区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几年他的微电流测试器一直没有改进,在几分钟的采样时间内,变动的峰峰值一直是50fA到100fA。而2007年西安理工大学的王卫勋,在他的论文里用简单的方法已经取得峰峰值10fA的结果: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700-2008035983.htm

彭大侠技术是过硬的、理论基础是扎实的、动手能力是超强的。如果彭大侠能走出误区,相信以他的基础,短时间做到峰峰值2fA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网友J:
楼上的 不要看热闹。 高手们讨论起来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难得的机会,要珍惜啊

网友L:
看前面的回答,lymex就是2BGVO?当年追你的电压和时间基准帖子追了很久呀

网友I:
回楼上,是我。BG2VO是我的呼号。:loveliness:

网友M:
这帖子真牛!高手之间的较量,然我收益非浅

网友N:
我是21和38度的网友,PK好,有争论才有进步。

楼主(2011-08-28):
给16楼和23楼:

1,电压源与电流源是可以相互等效的,PIN管可等效为:
    (1)理想电流源I、体电阻R、二极管D、结电容Cj 4者并联
  或:
   (2)理想电压源(电动势IR)与电阻R串联,再与二极管D、结电容Cj 并联

  假设光电流I为1pA, 体电阻R为1G欧,那么等效电压源的电动势为1mV,如果运放失调电压0.5mV,
   检测误差会很大。
    PIN管体电阻的离散性很大,随温度变化很大,表面泄漏电阻随湿度和污染程度变化很大,因此检测误差是变的。

2,二极管承受存在反向电压(那怕毫伏级)时,就会有反向漏电流;承受正向电压时,就会有正向导通电流。
    例, BPW34管在25度时,反向饱和电压典型值2纳安,最大值30纳安,如果承受正向电压0.5mV,则在27度时正向导通电流典型值约38.83pA,最大值约528.5pA。
     反向饱和电流受温度影响极大,温度每升高约10度,将增大1倍。

由上可见,当检测光电流很小时,如果不采取技术,运放失调电压对测量影响很大。

  连物理等效模型都搞不清楚,又没有广泛的实践经验,怎能准确理解我的贴子?

  3,你的话“事实上,微电流源需要高内阻,更需要高的源阻抗,而且是越高越好”?

       按你的思维逻辑,肯定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正确的逻辑是:
     (1)当我们设计一个电流源时,内阻应当越高越好,理想是无穷大。
     (2)当我们测一个电流源,不能把它当着理想电流源,其内阻是有限的。

       你不只一次强调:因为电流源内阻可看成无穷大。

       但我认为:实际的电流源和电压源都不是理想的。

  4,OPA128的偏流很小,但不代表流过反馈电阻的非被测信号电流很小,1V通过1000G欧泄漏电阻流经反馈电阻的电流有1pA。
  泄漏电阻随环境变化很大,不采取技术,无法消除或降低其影响。

   所以,不只一次,不只个别人说:opa128偏流极小,用它测pA很简单。
   我说:仅凭OPA128的偏流小,是测不出pA的。

   没有系统概念的人,无法理解我的话。

5,做了20多年连续产品设计开发和系统工程设计的我,难道不知道元器件有后缀?
   做为微弱信号检测专家,我不知道p和P的区别?不知道我把p错打达成P?
    查查我的历史贴,我的错别字是很多的。

  用放大镜找别人的“错”,是否庸俗?

6,申明:
   关于微电流检测的技术话题,我不再参与了,重复一万遍太累,又浪费时间。道不同,不足与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MARK。留着以后慢慢看。

网友I:
1、楼主的第一个误区,不仅是错别字,而且还有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做验算,比如10fA相当于每秒多少个电子都说错、引用电阻噪音电流公式但也不把实际例子代进去核实,这就不能用简单的错别字多来解释了吧?
2、“假设光电流I为1pA, 体电阻R为1G欧,”这种假设是没有道理的,我估计是楼主尽管工程经验很丰富,但对于元器件的具体参数并不很了解,只看指标,不了解实际真实表现。事实上,要想测试1pA的光电流,怎么能选择1G等效内阻的光电管呢?选30G的不行吗?这等于是杀老鼠用牛刀一样。为了能够测试1pA的电流,必须选择好的光电管,这样等效内阻就增大了。这与I-V反馈法选择Rf的方式是一样的。对于光电二极管的表现,很多人的确有误解的,例如前两天我回答过一个帖子,就认为光电二极管加上反压后电流会大大增加。事实上,光电管在有光照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偏压范围内,无论正偏、反偏、零偏,光电流都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有恒流特性,这也就是楼主的误区所在。

如果因为电流小而并联电阻使得不恒流,那选择并联电阻大的光电管即可。所以我说,楼主不仅对这一点有误区,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走出误区。至于楼主举例OPA128检测光电流用途有限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OPA128就是这样设计的,用途栏里明确说明,典型电路里也有这种应用:

而实际情况下,OPA128是用途非常广、非常成功的微电流放大器,我手里就有一块8路板,反馈电阻用的是10G:

这是一款国外产品级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应用,这也说明楼主的OPA128无用说法、高阻无用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最后,楼主说用OPA128做不能轻松作出0.1pA,而我的确轻松做到了,甚至做到了0.001pA以下。而我说楼主如果不用高阻,是不可能做出0.01pA的,事实也证明如此。用减少带宽的方式来达到分辨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希望楼主继续PK,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P:
回复34楼:事实上,光电管在有光照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偏压范围内,无论正偏、反偏、零偏,光电流都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有恒流特性

这句话是真的么?我们产品里面用的都是反偏3.3V的,前几天听一个四十四所的老师讲,无偏置也可以,一直怀疑中。

另外,说下俺的水平,俺产品是通讯用产品的附带简单功能,不会去不计成本的追求精度,能稳定的测量0.1uA到1mA就可以了。

对于精度和噪声的关系,实际测试数据,确实是当RF变大后,噪声会变大,但是精度变的更多,不过也不排除是我AD系统的固定噪声相对缩小了。

网友I:
回楼上,光电管0偏压附近具有恒流特性是真实的,我有很多光电管(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有照片),我都测试过。但条件一定是光电二极管,见我上面两个图。光电三极管一定要反偏才行。
光电二极管反偏使用,有它的道理,反偏时结电容小。不过都是短路应用的话,也都差不多。

楼主:
l不懂装懂, 还要误导别人,很不应该.
1, 我说了,某人也画了,光电管等效为:理想电流源(光生电流源)、二极管、分流电阻、结电容并联。

   (1)光生电流源与偏压无关,这是常识。
    但:
   (2)二极管反偏会有反向漏电流,如滨松很好的s2386-18k在10mV反偏下漏电流可达2pA
     (3)二极管正偏会有导通电流,如滨松很好的s2386-18k在0.5mV正偏下导通电流可达39fA
      例:
     (4)光电管在开路时,光电流全部流经二极管和自身分流电阻

所以,不要瞎瓣!

  2,光电管等效模型中的分流电阻其实有三项,一是管芯对电流源的分流电阻(仅与温度有关),二是管芯到引脚的电阻(该电阻很小,可忽略),三是管壳表面的泄漏电阻(与环境湿度和温度及污染都有关)。
   手册中一般只给出分流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分流电阻受温度影响极大,如滨松很好的s2386-18k在-20度到70度,分流电阻变化范围为600M欧~10T欧,    50度分流电阻约3.5G欧,即便不考虑湿度和污染影响,假如运放失调电压0.5mV,会产生0.143pA误差。

3,综合以上两点,说明用失调电压较高的运放测光电管光电流,如没有合适的技术,测量能力有限。

4, 测量微弱信号,环境条件影响极大,必须要考虑。工艺是必须的,但根本是需要技术。

5, 这是论坛,写错说错难免,不要咬文嚼字

6,  说实在的,某些人搞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一堆垃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论坛也不可以随意说吧?说谁瞎掰,应该指出到底是哪句话瞎掰才对吧?比如像我这样引用才对,红线这句话才是真正的瞎掰:

不是随便引用的,难道是楼主自己算的?那楼主的数学水平可见一斑,再说出别的数字来还有谁敢轻易相信。

可以分辨0.001pA的垃圾,也对,因为过几天我就要拆了。其实我做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为做而做,而是在于公开一种方法,打破超微电流的神秘感,让更多的人认清微电流的真实面目,这恰恰触及了楼主的痛楚吧?

相反,只能分辨0.1pA,技术不公开,实现起来非常复杂的东西,有在论坛介绍的必要么?除了推销外还能是啥?那也用不着通过打压成熟的微电流测试方来提升自己吧?争取做到0.1pA量程的说法整整有3年了吧?怎么还没做出来?用降低带宽的方法来提高分辨算什么本事?

话又说回来,楼主不参与微电流话题也好,因为:
1、以免给别人造成更多的误区。
2、楼主的微电流产品,只能介绍表面的指标,不能披露技术细节,对论坛没有意义。
3、楼主的产品只能分辨到0.1pA,与国际上早已成熟的产品的0.0001pA相差很远,落后很多。

楼主:
10的-14次方/(1.602*10的-19次方)/1000=62.4, 我多打了个1,变成162,竟成为辫子。

我怎么遇上鬼了!
简直是在跟无知的自恋狂徒对话!

希望你能检测0.01mV流过10G欧电阻的电流(0.001pA), 并且来个自动量程,最大量程0.1A, 让我见识见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说实在的听到你跟网友指点用1T,甚至10T、100T电阻,我就感到厌恶。

我不反对你介绍你怎么做的,反感的是在没有参考系的情况下,无知的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虽经我多个贴反复讲解,连基本的光电管物理模型仍然搞不清,还扯谈什么?

网友I:
我的不是产品,更不去销售,没有必要台高。况且我说过多次,我介绍的方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早已成熟的、被商品的仪表用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东西。

而我贬低楼主的产品是有道理的,指标低、复杂、还不公开技术细节,描述起来漏洞百出的东西,就是应该贬。

再来一个例子:

看人家吉时利怎么说的:

提高自己的产品,用不着这么打压吉时利的指标吧?这难道也是笔误?

另外我所反对的楼主,就是每个帖子都要留个名字,就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哦,我又错了,刚才那贴楼主已经不留名了。

网友I:
10的-14次方/(1.602*10的-19次方)/1000=62.4, 我多打了个1,变成162,竟成为辫子。

我怎么遇上鬼了!
简直是在跟无知的自恋狂徒对话!
...
引用 楼主:

希望彭大侠以后注意一下,说这种话有失您的身份。

楼主:
发言留名是个人的权利,其他人无资格反对;

误导别人,无厘头的胡搅蛮缠,必须反对!

彭建学   上海

网友Q:
有个问题比较困惑,就是通过lymex大侠的介绍,感觉微电流测试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的难,但是像一些高精度表和高精度源为什么只有吉时利能做,除了安捷伦也有几款源表,其他公司的产品中就很少有高精度的源表了,国内仪器的指标标的都不全,更不用说可靠性和稳定性了,感觉国内的技术实力已经够了,怎么就没有像吉时利那样的源表问世呢!哪怕指标比吉时利低一些也行啊,只要稳定可靠就可以啊!

网友I:
既然签名,那就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作为学者,被人指出有错误或笔误的时候,应该勇于承认,而不是找借口。说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应该像我这样,直接给出证据。这是公开的论坛,大家都看着呢。

不过我还是劝彭大侠像自己在32楼说的那样,不再参与微电流的话题了。否则就请您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对在自己的产品领域领先的吉时利公司的指标,贬低1000倍。

网友I:
回45楼,其实除了吉时利和安捷伦外,也还有一些别的,比如日本爱德万的R8420/R8340/TR8652也都是,高联的6520也相当好,其高阻指标比吉时利的6517还要高很多,以前美国的General Radio公司也有生产。
至于国内的,我知道一款EST121,看指标有10^-14档,也就是满度0.01pA,可以测试到0.1fA,还是蛮不错的。

补充一个说明书

网友R:
还是更喜欢lymex的风格,说得足够清楚,关键细节覆盖足够全面。
特别是一些参数对整体性能的影响,完全是烹调手册级别的演绎。

彭大侠直接说人家的东西是垃圾,有失风范

网友S(2011-11-01):
学术上面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应该理智的面对问题,共同讨论解决,有自己的观点就要拿出理论依据把别人说服。
我现在做的一个高精度24位的AD,但是数据的输出一直很不稳定,前面的放大器用的是OPA121KU,检测信号的是硅光电池2CU33。
希望大侠们给点建议。

网友T(2012-02-23):
神仙“打仗”,百姓受益。
学习了。

网友U(2012-04-15):
真理越辩越明,实在不行,实物说明。

网友V:
上海海事大学:彭建学(1963-),男,江苏如皋人,副研究员,总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自动化、精密仪器以及电力电子,(E-mail)pengjianxue@126.com
上海奥波电子有限公司:彭建学(1963-),男(汉),博士,从事微弱信号检测、精密仪器、自动控制、电力电子等研究.Email:pengjianxue@126.com

网友W:
回复 网友I:
顶Lymex,从容淡定。电工风范!不管现在什么职务。

网友X:
回复 网友I:
这是lymex的精华帖,必须强烈的顶起啊!

网友Y:
从你们的争辩中俺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Z:
学习!

PK  让人进步 不管是 技术上的 还是 心态上的

网友AA:
又见lymex的精华帖

网友AB:
LYMEX老大从电压基准开始就严谨著称。这次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C(2012-06-15):
请教一下楼主:我现在用的光电管的暗电流是nA级的,能否用来检测pA级的电流?

网友AD(2012-11-26):
支持lymex大侠 .lymex大侠很无私!

网友AE:
能看到经验丰富的人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实践经验,真的很幸运

网友AF(2020-01-11):
推荐一个nA级电流检测器,分辨率0.1nA,0.01nA;
输入量程0-1uA,输出电压0-1mV,可接万用表,AD转换器,分辨率0.1nA(0.1mV),0.01nA(0.01mV),取决于所接万用表精度和AD精度。
可看看宝宝上有个现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qGeusL&ft=t&id=609891309368

网友AG:
这个分辨率是如何判断的?规格书有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