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能外挂flash吗? 谢谢

楼主(2009-09-01):
计量芯片
1.内部RAM不超过2K,还有一些被计量的占用了。分给我们写功能的RAM只有1K左右。SOC芯片内部倒是有flash.
2.没有外围扩展RAM.

能外挂flash吗。。SPI接口 1页256bytes,1个扇区4K

谢谢~~~

网友A:
只要可以对端口编程当然就可以。

网友B:
用AT45DB系列,内部有扇区缓冲,对MCU内存消耗很低.

网友C:
可以用一个空扇区暂且保存一下要擦写的扇区,但是写的次数不宜过多。也可以浪费一部分扇区空间,比如,每个扇区只用其中的1K

网友D:
可能考虑用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