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捕获溢出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在固件库里找到了输入捕获的例子,中断里面是读取前后两次脉冲到来时CCR的值,因为捕获的脉冲宽度大于计数周期0xFFFF,所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后一个值比前一个值小,这种情况计数就出错了,不知道怎么读取溢出标志啊。
    if(capture_number_1==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4_readvalue1_1 = TIM_GetCapture1(TIM4);
      capture_number_1 = 1;
    }
    else if(capture_number_1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4_readvalue2_1 = TIM_GetCapture1(TIM4);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4_readvalue2_1 > ic4_readvalue1_1)
      {
        CAPTURE_1 = (ic4_readvalue2_1 - ic4_readvalue1_1) - 1;
      }
      else
      {
        CAPTURE_1 = ((0xFFFF - ic4_readvalue1_1) + ic4_readvalue2_1) - 1;
      }
这样算的话,当发生了一次溢出,且ic4_readvalue2_1 > ic4_readvalue1_1的时候就会出错了。请香主帮忙啊

网友A:
设置溢出中断,在这个中断中记录下溢出次数,最后在计算时把溢出次数算进去即可。

楼主: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设置溢出中断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16位不够用32位

网友B:
另外如果自己确定两次捕获间隔时间小于1FFFF,用UNSIGNED SHORT计算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