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SWAPF恢复W寄存器的内容

楼主(2009-09-01):
为什么要用下面的指令
SWAPF W_TMP,F
SWAPF W_TMP,W
不可以这样用吗
MOVF W_TMP,W

网友A:
用SWAPF,不会影响STATUS中的C,Z等标志位。MOVF会的,会影响Z。抄书吧,好好抄张明峰写的书。

楼主:
thks,但是恢复W寄存器和STATUS寄存器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中断现场恢复,当然要求把进入前的状态正确的还原出来,否则,如果你进入时正好的操作W或者STATUS的话,那么出来时被改变了,还不出问题吗?

楼主:
中断现场恢复,当然要求把进入前的状态正确的还原出来,否则,如果你进入时正好的操作W或者STATUS的话,那么出来时被改变了,还不出问题吗?
引用 网友B:
STATUS和W都有备份的,先恢复W的时候影响了STATUS也没有关系的吧,再恢复STATUS的时候还是中断前的STATUS啊,是不是这样的?请叶哥指教!

楼主:
明白了,一般恢复的时候是先恢复STATUS,在恢复W寄存器的!!
其实我现在就在看张明峰的书,只是没有看到后面,刚才刚看到呵呵,一样的问题书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