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发热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09-01):
单片机一上电就发热 手指触感有轻微的热量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芯片可以下载运行程序

网友A:
stm32单片机一上电就发热,不大正常

看用的是哪一款,stm32f107发热大点,但要上电半分钟、1分钟后会有点微热。

网友B:
测一下电流,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MCU输出带载较重时会发热,检查电路中MCU的负载是否都是符合设计意图的。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其它设备,一上电就发热不太正常,如果有其它设备,就要看负载情况了。

chunyang说的对,你最好测一下电流,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流正常,而你手指触摸还是感觉发热,有可能是你的手指太敏感,:lol

楼主:
呵呵 手指也有敏感的情况
我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  程序只是用MCO输出36M的方波  回头测一下电流  谢谢

网友D:
呵呵,也有可能神经过敏;P

网友E:
新版PCB第一次上电尽量使用稳压电源,
1、可随时监控的是整机电流
2、电源提供的过流保护增加一道保护

曾经遇到一个样机发热,其他都是好的,明显发现整机电流比正常电流要double了
马上下电分析,最后发现因为PCB打样没有全测,有短路情况,把2个output给短路了。

还有一次DCDC降压IC的肖特基虚焊,LM2596猛发热,跟以前版本的LM7805一个德行。
这个问题也是透过整机电流发现的。

网友F:
mcuplayer不错,经验之谈,值得大家借鉴

网友G:
曾经碰到过助焊剂不好,有杂质导致PCB阻抗过低,电源和地引脚间像LED一样发光!

网友H:
不应该发热的噢!

网友:
回复 网友G:
9楼,你应该认真研究研究啊……人家OLED之父就是这样当上父亲的……:P

网友I:
可能是你硬件电路上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J:
一上电就发热肯定是不太正常,看是不是你的外围电路,哪里短路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有什么结论了吗?

楼主:
更换电路板上的一个芯片后  stm32芯片不发热了 可能和这个芯片有关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