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设置读保护后,JTAG 怎么联不上了?

楼主(2009-09-01):
用 stlink, 在 IAR 中。怎么恢复?

网友A:
正常现象,这是读保护的功能之一。

可以通过使用RAM启动方式或使用Bootloader解除读保护。

楼主:
JTAG 下载程序会先把 FLASH 擦除,难道不连带把读保护擦除吗?

网友A:
JTAG 下载程序会先把 FLASH 擦除,难道不连带把读保护擦除吗?
引用 楼主:

回答:不能。

网友B:
JTAG都连不上,咋擦除呢,呵呵。

楼主:
香版说得对,可以通过 JTAG 使用RAM运行方式运行一个解锁小程序

网友C:
知道了锁的本质,就啥问题都easy了

楼主:
锁解了,程序还在 FLASH 中吗?

网友C:
解锁的同时会被Erase掉,这样才能保护user的代码
否则STM32估计没人敢用了

网友D:
keil提供了flash option区域的编程算法,把这个编程算法加入到算法列表中,然后选择整片擦除,就可以解除读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