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电力应该比干电池强吧?

楼主(2009-09-01):
以7号电池为例,干电池买到手的时候已经不“新鲜”了,而蓄电池则可以充电,所以应该更耐用吧!

网友A:
不能这么说,要看电池的品种,高能碱性电池的容量就比同规格的镍镉、镍氢电池强,而且蓄电池也分容量和品质的。

网友B:
汗,这是什么逻辑/

啥叫“强”???
啥叫“新鲜”???

网友C:
干电池的原始定义是:电解质不能流动的一次电池,按这个定义区分的话,干电池的种类太多了:有普通的碳性干电池、碱性干电池、微形锌-空气电池(助听器用)、锂离子电池(旧式胶卷相机,BIOS后备供电,存储设备)都属于干电池。

干电池的容量可以做得比同类二次电池大得多,因为它不需要考虑电解质及极板的可逆反应;而且自放电率也小得多,有一种高温锂离子电池,在120摄氏度环境中储存10年以后,放电容量还有原始容量的90%,这是任何二次电池所达不到的。

网友D:
是否耐用  主要是看容量这个参数吧

网友E:
市场上廉价的电池大多是碳电池。
那个聚能环的电池就是和它比的,说容量是它的6倍!
其实只要是碱性电池,谁都可以做到。

网友C:
"聚能环,锁住更多电量",忽悠人的, 这句广告词已经不允许了,

网友F:
"聚能环,锁住更多电量",忽悠人的, 忽悠+忽悠+忽悠
.......=ture

网友G:
我们公司有一种什么什么酸锂电池,设计使用寿命10年以上。从实时时钟的。连使用都要求10年,放在那里10年一定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