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传导问题该怎么办

楼主(2009-09-01):
我做了一个电源,65W/230V。测试传导过不去,具体看图,
共模与X电容都加的很大了,始终是压不下去,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希望各路高手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贴图:原理图,PCB版图, 另外,是反激吧? 频率多高? 满栽是否CCM?

网友B(2009-12-08):
你的差模和共模都有的,建议增加共模电感,可以多做几级LC滤波。一定可以搞定。:lol

网友C(2022-01-09):
引用 网友B:
你的差模和共模都有的,建议增加共模电感,可以多做几级LC滤波。一定可以搞定。:lol ...

正解

网友D:
这个频率这么明显,IC没有抖频?
1、看你的温度情况,温度不高的话,增大Gate 电阻.放慢驱动 或换个MOS, MOS-DS加 100pf以下电容

网友D:
2、看下变压器绕法, 增加下屏蔽.  内层
3、前端改共模的话,换一个非晶共模.

网友E:
从图谱看,比较明显的是开关频率。
建议贴上原理图,PCB图片,
这问题问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