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电感102

楼主(2009-09-01):
请教:磁珠电感102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特征阻抗1K

网友B:
一般是100MHZ测试下阻抗为1K。

网友C:
磁珠和电感是两个概念,应指的是感抗

网友D:
磁珠102还是电感102?还是磁珠的电感102?

网友E:
102是电感吧

网友B:
是指电阻。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么?不是电感值,也不是电阻值,是特征阻抗值,当然是在测试条件下取得的,具体型号决定了测试频率,可以查器件手册获知。

楼主:
谢谢大家,这样我就知道从哪里入手查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