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请问对于一个PA芯片,如果让他工作在某一个频段,如何设计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啊?

网友A:
看书去吧,射频电路理论与应用,蓝瓶的

网友B:
这个,楼主要去问原厂,没有内部参数,知道怎么计算也没用,而这里需要的内部参数,器件手册是不会给出的,只有去问原厂,你有量,人家一定会给。

网友C:
很多功放厂家提供参数,你可以上厂商的网站看看,使用工具(如ADS等)进行仿真匹配,然后做板实际验证测试。当然这过程需要射频电路理论分析才好。

网友D(2014-04-03):
一般会用ADS仿真的,如果没有仿真模型,一般会根据芯片的datasheet提供的S参数,编写一个s2p文件,进行S参数仿真。一个频点可以计算,一个频段貌似只能通过软件来仿真匹配。